[存储] 闲着拆个服务器硬盘

楼主(2019-10-22):
里面磁铁真吸力大

网友A:
sas盘,不知道把插口中间那个塑料割断能不能当SATA用

网友:
sas盘啊,挺好的,就是要sas卡或者转换线

网友:
谢谢分享,喜得强磁,可以贴到冰箱门上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s盘,不知道把插口中间那个塑料割断能不能当SATA用

不能,倒是很多SAS卡可以接SATA

网友B:
好像是个每分钟9千转的高转速硬盘,顺便可以拆一片磁钢,无刷电机说不定也是灰口强磁转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个每分钟9千转的高转速硬盘,顺便可以拆一片磁钢,无刷电机说不定也是灰口强磁转子。 ...

不是15000转吗?
RPM:15K

网友:
15000转每分钟,噪音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15000转吗?
RPM:15K

看到后面的文字才知道,原来有每分钟转速一万以上的硬盘,应该是固态硬盘之前的一种高速读写技术。

网友:
服务器硬盘转速有15K  10K 7200 rpm,仓库角落有好多坏了的,看来可以拆磁铁玩了

网友:
企业级转速就是高这个

网友:
我都是淘了二手的 2T 仓库盘来BT小姐姐的,ST的7K2 SAS盘,很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s盘,不知道把插口中间那个塑料割断能不能当SATA用

不能,SAS和SATA是单向兼容的。SAS控制器可以用SATA硬盘,但是反过来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个IBM服务器拆出来的ST146G SAS,没用台式机也用不上啊,手上有个不带缓存的卡,你这个5个磁臂双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