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4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 重点修复几处网络版的缺点

楼主(2019-10-22):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版主给我加个精呗?!

自打捡了个明纬S-350-24的电源,又买了海岛家的配件,照教程改了可调电源。用了几天,发现很多网络改版教程未报出的缺点。

我想对网络版存在的问题,进行改正的地方做个总结:

1.风扇高温不启动解决方案。
2.风扇启动,电流表增加300ma的解决方案。
3.恒流模式,电位器调到头,电流依然有100mA的解决方案。
4.恒流电位器,调整不精细的解决方案。
5.电流表头不灵敏,不归零,数值波动的解决方案。
6.辅助电源安装方案。
也算去掉了网络版教程无关紧要的改动,做到最精简改动。

做个高大上的课题:让我们通过维修电子垃圾来拯救地球!!

电路图两张:

先上个整体改好的图,因为我已经改好了两个电源,图片有所穿插。改动地方都是一样的。

第一个问题:风扇高温不启动解决方案。
下图中的,蓝色电阻阻值1k,电源会在35度左右启动,25度左右停止。

第二个问题:风扇启动,电流表增加300ma的解决方案。
红色处为划断的地方,一开始划错了,又补了根铜丝。增加了黄色的跳线,将风扇工作电流越过检流电阻。

第三个问题: 恒流模式,电位器调到头,电流依然有100mA的解决方案。
找到TL494芯片的背面,我加了两个贴片电阻。注意62欧电阻下的铜铂已被划断,与220K欧电阻(建议330K)组合,作用是略微抬升494的16引脚电压,促进电流截止。

第四个问题:恒流电位器,调整不精细的解决方案。
R48我改成蓝色的(最大电流8A需100K)的电阻(建议15A需50K电阻),恒流时电流可以10mA来调整。

第五个问题:电流表头不灵敏,不归零,数值波动的解决方案。
我只画了表头电流运方的原理图,红色为调整好的贴片阻值。零电流时,110欧电阻会使表头进入10mA以内的数值,然后上电短接表头右上角两个过孔几秒,再重新上电会使表头归零。
红色的电容会提高表头的稳定性,我直接背焊在2.4K贴片电阻上。调整电位器,使放大倍数与实际电流成线性(放大倍数不够大,就减小2.4K的阻值)。1A以上对误差没有太大感觉,所以我只争取500mA以内的线性关系。

第六个问题:辅助电源安装方案。
将整流桥散热片从上向下转,再侧转后,嵌入个螺丝帽固定好铜柱。另一端我粘了垫片防止晃动。

改装的步骤图片,

R25改大电压范围,再用SVR1来限定最高电压范围,避免进入带载能力不足的高压区。

网友A:
既然有辅助电源为什么不把7812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辅助电源为什么不把7812去掉

是的应该去掉!

网友:
不如把电流取样铜丝只留一根,再把表头串联在输出回路里面,这样就不需要考虑风扇的耗电了

网友:
非常详细,为什么图片不给下载,文字不能复制?是论坛限制了?

网友B:
版主给加精,用嘴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给加精,用嘴接着

网友:
能改电源的都是高手了

网友:
先收藏,慢慢的消化吸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能改电源的都是高手了,楼主还能改正方案中的不足或不完美的地方,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学习,做个记号。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正在改,学习了,就按照你的方案试试

楼主:
版主不给我设精华帖,改电源的最后的大招我憋住,就不贴出来了!有想知道的就联系版主吧!!

网友:
高手。顶你一下!

网友:
你改这个是几伏

网友D:
版主不给我设精华帖,設計电源的最后的大招我憋住,
就不贴出来了!有想知道的就联系版主吧!!

楼主:
最后的大招差点忘了,我又回忆了五分钟才想起来:是关于表头本身所需电流过大,引起表头供电芯片3.3伏电压波动较大,存在0.5伏以上38KHz的频率波动。
将LED灯段的两个限流电阻排换成102,亮度温和不刺眼,波动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不给我设精华帖,設計电源的最后的大招我憋住,
就不贴出来了!有想知道的就联系版主吧!! ...

居然敢要挟版主了!长能耐了!数码之家真是人才济济!I 服了 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改,学习了,就按照你的方案试试

我有空也得验证一下是否可行!明伟350  27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