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壶不加热

楼主(2019-10-22):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电热水壶指示灯全是亮的,但是不加热,不保温,但是抽水电机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了?那位大神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电热壶坏!或者底座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B:
你不拆了看看里面真的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拆了看看里面真的不好说

感觉拆开也没有希望 。也

网友:
不是电磁的容易修亚,反正是不通电

网友C:
看一下说明书报错E1是什么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说明书报错E1是什么故障

当然是没有放壶咯

网友D:
1、检查壶里的发热管是否断路。
2、检查壶里的温控器是否不通。
3、检查耦合器是否氧化接触不良。
4、检查底座里的继电器触点是否接触不良。

拆底座切记要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壶坏!或者底座氧化,接触不良!

谢谢。检查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没有放壶咯

E1就是没有放壶显示的数字,我的意思是把放壶和没放壶的数字显示告诉朋友们。以便做出正确的选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检查壶里的发热管是否断路。
2、检查壶里的温控器是否不通。
3、检查耦合器是否氧化接触不良。

真正高手的选择,我会认真检查你所给出的检查方法。表示非常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壶坏!或者底座氧化,接触不良!

解决办法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指导。谢谢

网友E:
测发热盘有没有电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办法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指导。谢谢

会判断的非常简单。

E1的逻辑是什么,如果是水壶的感温头的话,如果感温头异常则判定E1显示,如果感温头正常怎不会显示E1,但是无论是否显示均不代表加热盘状态。

而你这个故障,明显是加热盘不工作的逻辑。判断方向就是应当加热时候加热盘是否通电。 如果有电则加热盘损坏,如果没电则可能是接触不好或继电器坏了。

所以你测量时候需要做感温诱骗,否则可能判定为没有壶不通电,无法测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办法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指导。谢谢

谢谢。正确的路线决定一切。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发热盘有没有电压吧?

对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