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睡觉定时关灯方法 只适用于低压灯

楼主(2019-10-22):
首先这个方法只能用于5V或12V的照明灯

这里的灯是12V灯条
方法是把一个定时器接在原来开关处与开关并联

开关的蓝色线是开关指示灯的负极
开关剩下两根线并联定时器
使用方法拧定时器 关闭开关
到时间就自动关灯

网友:
两个三极管加电阻电容更方便,关闭开关自动延时

楼主:
补图片111111111

网友:
这线路太恐怖

楼主:
是12V低压的灯 没事 电线都是12V电压的接灯和风扇
左边的是灯的正极 中间是负极 右边是12V电源正极

网友A:
没有漏保的话这室内的线路那是相当要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漏保的话这室内的线路那是相当要命的。

你没看到第一图的电源吗 这低压的用什么漏保 这些线都是1个12V1A电源的输出接的 很安全 灯都是低压的 12V供电
一共三组线 分别是灯正极 12V负极 12V正极

网友:
定时器的齿轮声不会觉得嘈吗?

网友B:
定时器也过电流?电流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也过电流?电流够不够

够 12V电压 1A电流 定时器是1.5A的 没事

网友:
没看明白,手画一张草图都胜过一百句文字。

网友:
鲁智深式电路....粗狂的要命啊......

网友:
建议在线路中也加个保险丝,12V的电源也会有火灾危险的。

网友:
这个要是会单片机简单的一逼,电路简洁、安全、可靠,零噪音

网友:
太吓人了吧

楼主:
低压的 安全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