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米台灯坏了,谁知道这个Led电源驱动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9-10-22):
哪位大神知道板子上这个六个引脚的SOT23-6封装的LED驱动芯片的型号。芯片上的丝印字符写的是OB=N18,查了很久没有找到具体型号。请知道的老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两边QFN小芯片才是LED驱动芯片,6脚这个应该是DC-DC降压芯片,12V转3.3V(3.3V是我猜的)给处理器与SPI存储器供电的

实在找不到此芯片可以自己改个降压模块。

网友:
欧普为华为OEM的台灯,,,二个灯外形差不多,,,小米的不敢买,,,小米4买来第一天就发现导航不行,一直放那等厂家召回呢

网友:
这个不是驱动,左边电感边上的才是驱动.这应该是电源管理,我也有一个,驱动是好的外壳坏了,

网友(2019-12-31):
应该就是一个12V转3.3V的电源芯片而已,随便搞个3.3V的稳压搞上去

楼主(2020-02-21):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DC-DC降压芯片,换上去好了,万幸。

网友A(2024-10-17):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DC-DC降压芯片,换上去好了,万幸。

你好  从哪里购买的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2025-02-26):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DC-DC降压芯片,换上去好了,万幸。

啥型号代换的 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2025-06-06):
IADGE/IADGF/IADGG/IADGH液晶电源6脚管理芯片IC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从哪里购买的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坏了

IADGE/IADGF/IADGG/IADGH液晶电源6脚管理芯片IC可以代用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不是容易坏啊。我的也是拆开发现那个多脚的芯片烧了

网友:
这保有量大呀,这么多坛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