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光猫GM619-H改路由拨号成功

楼主(2019-10-22):
家里有一个光猫GM619-H,使用越来越慢,每次回家,有时都连接不了WIFI,每次都要重启才可以,加上家里的电子设备太多了,达到26个连接数量,于是就动了光猫+路由拨号的念头。

在网上搜了光猫GM619-H,发现有说改路由可以成功的,太好了!按照帖子的内容改了光猫,在路由里可以看到拨号是成功的,但怎么的都连不上网络,搞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知道原因在那了。
步骤:
写在前面,重要!!!
一、为了预防有些伙伴出错或地区不支持路由拨号,请提前将设置备份。超级管理员进入路由,找一个U盘(FAT32文件格式)插到光猫USB口上,找到菜单【管理】下面的【设备管理】页面,选择USB设备分区为插入的U盘,点击【备份配置】按钮,先将原始配置进行备份,万一改错了好恢复。
二、记住你的宽带账号和密码,在宽带设置下面有账号,密码不知道可以致电你的宽带管理员。在光猫背面的帖纸上可以找到。
三、完成上门2个步骤了,那就可以改路由了,祝成功!
1、首先要知道光猫的密码,账号是 CMCCAdmin   密码: aDm8H%MdA
用超级账号登录界面

2、找到菜单【网络】下面的【宽带设置】页面,在连接名称的选择列表里选2 NTERNET_ R VID_41这个41其他数字,地区不同这个数字可能也不同的,这个就不用理它
3、第二行的模式从 Route改为 Bridge
4、将 DHCP Server启用勾选去掉
其它项目不用更改。
5、IP协议版本:|PV4
6、桥类型: PPPOE_ Bridge
7、使能DHcP透传:不勾选
8、VLAN模式:TAG
9、VLAN ID: 41(这个数字是和前面第二项是相同的,这里改数字,NTERNET_ R VID_**这里的数字也跟着改了。最后是记住你自己本机的数字)
10、 8021p:填数字,我填了3

11、点击【确定】按钮,保存刚才的设置。注:设置完成后,连接名称会从2 INTERNET_R VID_41变为2 INTERNET B VID41(区别由R变为B,路由模式→>桥接模式
12、 进入路由器,选择拨号方式 PPPoE拨号,输入光猫的账号和密码,这个你可以在你的光猫里可以看到,或在光猫表面你的宽带管理员有在光猫上写上账号和密码的。一般是手机号码@139.省份首字母和手机号码后6位。
&假如路由拨号成功,但还是上不了网的话,看看路由DHCP服务器是启用还是关闭,这里要启用的,我之前做桥接的时候将这里关了,路由拨号成功,但一直都上不了网。将这里启用就好,见下图

路由拨号成功

路由拨号成功,可以上网的测速,我50M的,

网友A:
延迟50毫秒,抖动都78了

网友B:
戒网神器。移动宽带

网友C:
我们这边需要把路由器的MAC修改成和猫一样,否则改桥接会拨号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50毫秒,抖动都78了

你这个是赤裸裸的炫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戒网神器。移动宽带

还好,免费的东西,一年后10块钱,网速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需要把路由器的MAC修改成和猫一样,否则改桥接会拨号失败

还好我这边没那么麻烦

网友:
宽带改桥接用路由拨号确实稳定一批,因企业制定版光猫为了节约成本偷工减料,性能不稳定,还有就是制定光猫固件匹配机制差,改桥接可以减轻光猫负担,光猫成了纯粹的光电转换器,性能自然就上去了,玩游戏的朋友应该感受颇多

网友:
移动的,刚上周自己进路由改了桥接,本来想试试IPV6内网穿透的!

网友:
电信一个电话就可以后台改路由桥接,还是电信方便

网友(2021-06-13):
我改过联通的!感觉都差不多!上网速度也不快,设备也还是那么多!不知道优势在哪!

网友:
端口穿透方便。。。用过NAS玩远程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