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英菲克无线鼠标 inphic P-M6

楼主(2019-10-22):
他家的产品特点就是,能用就行。办公用足够了!
毕竟有限的价格买无线鼠标。

网友:
之前我也看到这个,有想买的冲动,之后看了一下 自己鼠标好几个了,还是算了

网友:
呵呵,也败了一个回来!

网友:
我也一样,看着看着又剁了个

网友:
同款鼠标使用中,就是这东西偶尔会突然不动,按一下按键又好了

网友A:
电池是镍氢?还是锂电啊?

网友:
有点简陋啊。。。。

网友:
鼠标还是用稍微好点的吧,罗技无线也就几十块

网友:
做工一般啊貌似。

网友B:
这种按键不是平时那种。。。我都败了十多个平时那种按键回来,都用了一大半了。。

网友C:
鼠标还行就是外形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按键不是平时那种。。。我都败了十多个平时那种按键回来,都用了一大半了。。 ...

可以换普通的3键微动,印制板上有孔是通用的

网友:
英菲克的鼠标还行,正在用,玩游戏,续航都够用。

网友(2020-01-02):
之前一直用有线鼠标,这个刚买回来我就想退货:和有线相比,延迟感明显!!!
用了半个月,就习惯了,感觉还挺好用的,再用有线反而感觉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鼠标还行就是外形很难受

就是太大了点,用用还真行

网友:
同款鼠标 没电就充充 放单位看看论坛 电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镍氢?还是锂电啊?

14500 锂电池 500mah

网友:
败过一个,拇指键太响的,左右键倒是还算静音

网友(2020-03-15):
兄弟,你那个佳尼特净水器的高压开关在哪买的,  我家的也是佳尼特,要好几分钟才出水,估计也是高压开关坏了,   可是我不知道高压开关是哪个。

网友:
不务正业,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