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带数显的剃须刀拆解尝试维修!

楼主(2019-10-22):
『 元作 』带数显的剃须刀拆解尝试维修!

一剃须刀电池不耐用 ,拆开试试维修 。

控制板也算复杂 ,但毛病不少

原来的电池 ,锂电池14500 ,LCR是动力电池 ,容量800MAH

电容铝壳的。

显示屏

另一面

插座充电 ,输入5V

电机
尝试更换一节锂电池 。

结果效果不好,

又换了一节18650  ,大电池 ,效果还好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厉害了 带数显~

网友A:
INR:三元锂电;ICR:钴酸锂,金达电机剃须刀估计是飞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R:三元锂电;ICR:钴酸锂,金达电机剃须刀估计是飞科吧!

我看就是飞科,一堆三极管,唯一的IC估计是为了驱动显示用。哎,飞科就是扶不起的阿斗。这几年一直不进步。

网友:
看电路板好高级啊··是飞利浦吧?

网友:
带数显有毛用,显示胡须的数量吗,花里胡哨的,就和国产汽车一样,3大件搞不好,电子配置上给你搞得花里胡哨的

网友C:
18650可以代换145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可以代换14500吗?

能塞进去就行

网友:
拆了电池主板没锁死吗,3年前我一台黎明顿的拆了电池就锁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挺高级的。。。。。

网友:
高级货,容量翻倍不止,等牙膏

网友:
数显的,高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就是飞科,一堆三极管,唯一的IC估计是为了驱动显示用。哎,飞科就是扶不起的阿斗。这几年一直不进步 ...

一堆零件全是服务于无用功能

网友:
这电池还能装进吗

网友:
高大上的剃须刀。

网友:
我还是用的最简单的 飞利浦的 干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堆零件全是服务于无用功能

一堆三极管,作用就是电子开关,弄个芯片能死吗?关键是三极管的开关电路,对微动开关电阻机器敏感,微动开关时间久了,触点氧化,接触电阻增大,就出现关不死,打不开的局面,极其尴尬。这多少年了,还这设计,是真看三极管比IC便宜了。死磕三极管。好不容易看外观像飞利浦了,以为电路会好点,结果拆开一看,还TM是三极管,唯一IC就是为了显示、检测电量。显示还极其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