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可夹持可摆放,这款奥睿科MH4PU—P集线器让桌面不再拥挤

楼主(2019-10-22):
前言:
集线器是普通家庭中常见的数码产品,它不仅可以为电脑拓展更多的USB端连接口,同时也能用作一般的延长线使用。大约在半年前,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有款铝合金的集线器在做活动,所以着急就下单了,至今使用已有半年多,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产品,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产品的开箱:
因为是做活动买的,所以店家特意赠送了一条USB3.0的延长线。
可见硬盘盒的外包装设计以蓝白底色为主,正面能清晰看到产品的外观实图,背部印刷有产品详细的物理性能参数。
顶端有塑料挂钩的设计,可便于一般的商店零售。
盒体看着大,但是开箱后才发现集线器才和巴掌一般大小,外面还套有一层简单的塑料包装袋做保护。
整盒产品主要有集线器、A to A USB3.0连接线、说明书和保修卡。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厂家为集线器配套了一条非常厚实的A to A USB3.0连接线,总线长约为1.5米左右,整体比较柔软,金属接口可见泛黄的镀金设计,内芯为蓝色。
这款集线器的官方型号为MH4PU—P,是官方里面MH4PU产品中的升级版,主要区别就是加入了一个电源供应端口的设计。
它的全身均为铝合金型材制成,拿在手心里面感觉沉甸甸的,使用的时候不仅防摔耐磨,而且也能提供良好的散热效能。通过CNC精确加工,产品四周棱角被切削成非常光滑的倒角结构,表面磨砂手感较为舒适,整体无任何毛刺。
与市面上常见的集线器所不同的是,这款集线器在外观上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背夹卡扣式设计,它不仅能正常摆放在平面上使用,而且通过中间的螺杆调节,还可直接夹紧在10mm到32mm厚度的平面面板中,大大拓展了产品的使用范围,减少了产品对空间的占用。
而且螺杆和背夹内侧还加入了比较厚的硅胶设计,不仅能提供更好的夹持力道,同时也不易伤害到夹持面板的表面。
背部则是一大块的硅胶垫,上面还能看到印刷有产品详细的物理性能参数,摆放在桌面上可比其他同类产品平稳的多。
虽然电脑端的USB3.0接口拥有比较大的供电能力,但是老式机子或许无法直接带动多余的产品,因此在供能设计上,产品的背部加入了一个microUSB供电口,可为集线器提供更大的供电能力,使用过程再也无需担心无法正常连接的问题,而在它右侧的橙色端口,则为产品的USB3.0电脑端接口,只能用于直接与电脑的通信使用。
它的前端为产品的USB3.0输出接口,各接口间隔距离设计比较适中,比较容易拔插U盘类的产品,中间位置还有颗比较明显的电源指示灯。
产品的使用测试:
对于集线器而言,我们最关心的是它的传输速度和供电能力,遂将其通过电脑端的USB3.0接口进行连接,并接入一块西数的固态硬盘进行传输测试。先在软件中进行连接测速,得到产品的读取速度为424.8MB/s,而写入速度为409.7MB/s,传输性能基本能跑满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
接着将一份1.2GB的文件从集线器端的固态硬盘中,直接传输到电脑端的固态硬盘中,测试得到产品在与电脑间的实际传输速度为374MB/s,实测传输速度比软件测试的略低。
接着随意选取任意两个集线器的输出端口,同时接入固态硬盘,并将一份1.02GB的文件进行互相传输测试,发现USB输出接口间的传输速度仅有298MB/s,传输速度同上一样略慢。
那么产品的实际供电情况如何呢,未在microUSB端口供电的基础上,随意选取其中一个USB3.0输出接口做步进电流测试,所得结果如下图所示,产品端口最大传输电流已经超过4A,而且在正常输出电压的基础上,端口输出电流最大仅有0.8A,最大输出功率仅为3.8W,用作手机充电的话,基本处于十年前的水平。
而在microUSB端口中接入电源后,继续对其中一个USB输出端口进行步进电流测试,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产品同样最大输出电流超出4A,在正常输出电压的情况下,最大输出电流为2.6A,最大输出功率为12.2W,输出大小和普通手机充电功率一样,所以,如果你需要充电给手机或者其他设备,建议最好购置有供电款的集线器使用,这样就能实现一个正常的USB端口功能。
总结:
优点:产品采用铝合金型材制成,通过CNC精确加工,造型美观无毛刺,长时间使用也极易散热,整体比较耐磨耐摔。而且特殊的背夹卡扣式设计,可让产品轻易夹持在任何所需的平面上,极大减少了占用空间,无论选择夹持还是摆放,都更加自由和人性化,性能传输上也比较让人满意。
缺点:在无供电的基础上,产品输出功率过小,而且也不支持任何速充模式,对于目前大屏手机而言,基本充不上什么电。

网友:
也不透露代價多少?
估計不便宜吧。

网友:
正常呀, 现在电脑的5v 就没有高电流的
原来希望是 usb 3。1
gen2 type-c 是大电流
结果还是1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