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种LED灯是220输入吗

楼主(2019-10-22):
今天捡到一个灯,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不是 ,要 接电源的。

网友:
应该是12v的,试试

网友:
旁边的是一起的吗,象是整流?

网友A:
有桥,理论上可以接交流,但是,电压嘛,值得翻过来看那面
因为那颗COB可像是150V的,跟我在西边楼上晚上的起夜灯使用的那cob差不多,如果真是150V的那种,随便加个电容降压就能用220,GU16也是标准口之一,准许接220的,但是前提必须是那块板的月球背面我们能看到

网友:
看插脚应该是直流12v 或者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桥,理论上可以接交流,但是,电压嘛,值得翻过来看那面
因为那颗COB可像是150V的,跟我在西边楼上晚上的 ...

AC/DC12V,背面应该还有元件吧。小板凳准备好了,开讲吧

网友C:
应该是12V的,兼容卤素射灯电子变压器,直接替换卤素灯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DC12V,背面应该还有元件吧。小板凳准备好了,开讲吧

希望背面不会是个大贴片叠层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12V的,兼容卤素射灯电子变压器,直接替换卤素灯头的

没错,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