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 PNY IS903板子如何跳线可以显示8CE

楼主(2019-10-22):
如图所示,单贴正面时候显示4CE  实际上闪存是8CE的Intel闪存,这个板子据说可以合并CE所以可以贴双贴8CE的Intel闪存。。不知道是不是跳线的问题,求助下,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板子单贴8CE闪存或者双贴8CE,求告知跳线怎么改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85198 无奈拆过同型号板子不过没有背面图不清楚跳线怎么样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2442  这个倒是有正反面图片,可惜像素感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79774   这个正反面的图片是32G的U盘。看去不一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3453  这个只有正面图 可惜缺个反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软件看到就是显示4CE。。。拆下来贴到普通板子上就正常了

你在普通板子上看到的8ce的id应该是颗粒的正常id,你再pny903上看到的4ce的id应该是2die堆叠后的id,你看下是不是id不一样?

楼主:
好吧,我放弃了,最后贴了两个64G的U盘,写100读180的样子,可能是因为用姨妈贴转接导致会出现这个情况吧

网友A:
903以及3280这些双通道主控,贴上颗粒用chipgenius看,通常都是只能看到一半ce,用量产软件看ce数量就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以及3280这些双通道主控,贴上颗粒用chipgenius看,通常都是只能看到一半ce,用量产软件看ce数量就正确 ...

量产软件看到就是显示4CE。。。拆下来贴到普通板子上就正常了

网友(2020-11-10):
我的也是PNY这样的板子贴2片32B08MCMFP,CE位置是这样的

网友(2021-04-24):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放弃了,最后贴了两个64G的U盘,写100读180的样子,可能是因为用姨妈贴转接导致会出现这个情况吧 ...

为啥要放弃呢 ,那个板子显示4CE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