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知名东西,看有人知不?能人多

楼主(2019-10-22):
不知道说啥。没双公头线,没通电。明天再试。
HDMⅠ是输入用还是输出用?

网友:
恒温控制器

网友:
谷歌旗下智能家居一类的东西

楼主:
电容哪用的?450Ⅴ 235uF,能19A。一个有5,6斤。好像是2个内置串联,还并有240K,3~5W电阻。弄个阻容降压如何?

网友A:
有点像卖化妆品门口的广告投影灯

网友:
三相无功补偿用电容啊,三角形接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卖化妆品门口的广告投影灯

我看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哪用的?450Ⅴ 235uF,能19A。一个有5,6斤。好像是2个内置串联,还并有240K,3~5W电阻。弄个阻容降压 ...

三相补偿电容

网友:
HDMI是输入的,应该是一个投射灯,里面有块液晶

楼主:
按楼上各位意思,电脑输出HDMⅠ到这东西上,能投到墙上?

网友:
貌似投影灯啊!

网友:
打广告用的投影灯头

网友:
长得像但肯定不是温控的,温控器没必要带HDMI和U口,应该是个液晶投影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哪用的?450Ⅴ 235uF,能19A。一个有5,6斤。好像是2个内置串联,还并有240K,3~5W电阻。弄个阻容降压 ...

三相无功补偿电容,除了电力补偿外是没有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哪用的?450Ⅴ 235uF,能19A。一个有5,6斤。好像是2个内置串联,还并有240K,3~5W电阻。弄个阻容降压 ...

不是串联,补偿电容内部是三角形接法的三组电容,它是直接或者经电抗连接三项工频电压的无功补偿器件。

网友:
Nest恒温器,板子后边应该还有东西

网友:
NEST 恒温控制器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9#detail

看视频 貌似很高科技的赶脚

网友:
search了一下, ouform是一个做展示和平板的品牌, 楼主拿到的,应该是这家公司出的某款落地示展示机的主机。。本质上和一个安卓盒子差不多:

https://www.outform.com/product-specs/

楼主:
今天通电。可惜满屋没一个家电有HDMI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