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洗碗机,厨房怎么装修?干货分享

楼主(2019-10-22):
懒人越来越多了,在科技不断进步下,洗碗机这种厨房利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盯上了。很多小白想入门,对洗碗机蠢蠢欲动,但是市面上的洗碗机品种各异,尺寸、容量、安装方式和适合的场景也有所不同,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也经常看得眼花缭乱:

1.洗碗机的类型那么多,有什么区别?
2.洗碗机买大还是买小?
3.家里的厨房户型,适合哪种洗碗机?怎么安装洗碗机?

这些都是不少人所疑惑的问题,但其实想买洗碗机,最好在装修前就选好,因为大部分好用的洗碗机都是嵌入式的,需要提前预留尺寸定制橱柜。当然如果已经装修好了,也可以选择独立和嵌入式两用的。(台式不推荐,太小太鸡肋,浪费钱) 接下来我就作为一个过来人,给大家分享一些之前家里装修总结出来的经验,讲讲选购洗碗机这种西式厨电,需要怎么安装、什么户型更适合什么样类型的洗碗机。

一、橱柜怎么装修?

1. 橱柜高度

国内的橱柜商一般把切菜区与烹饪区设计为同高,但是这个设计方式正正是橱柜设计的大忌。如果按照西厨高度来作为烹饪区的标准,可能会让使用者架着胳膊炒菜,照中厨高度作为切菜区的标准的话会让使用者天天弯腰切菜

建议洗切区的地柜最好做成850-880mm,比烹饪区的780mm稍高一些,这样我们在烹饪和洗切的时候感觉比较舒适,因此,把洗菜的台面抬高,做成高低台,不错的解决方法。

传统中式橱柜的高度为780mm,也催生出了一批“中国式洗碗机”的诞生,中国式洗碗机的高度为775mm,容量不如标准尺寸的洗碗机。洗碗机的黄金尺寸是850mm,因此想保证洗碗机的容量的情况下,定制高低台,把洗碗机安装在高台一侧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2. 地柜

厨房的地柜一般分为抽屉式和拉门式:

抽屉式的橱柜相对来说适应性比较广一些,更加节约空间,不管大小户型或者厨房的格局分布都能很好的适应。抽屉式橱柜放置餐具的时候不需要俯身或蹲下,对腰不太好的人士比较友好。

拉门式的橱柜则相对传统和美观,稳定性比较强,不会因为抽拉而导致内部的晃动,收纳物品更加全能,但是放置餐具会比抽屉式麻烦一点。

橱柜的选择,其实更多还是看个人喜好,不过如果不想太累,高低台和抽屉式橱柜会是不错的选择。

二、洗碗机怎么选?

市面上常见的洗碗机主要有独立式、嵌入式、水槽式和抽屉式。而各家各户的厨房布局、大小也各不相同,因此,选择一款合适的洗碗机还需要看自己家的厨房布局。

1. 一字型厨房

一字型厨房就是将水槽、料理台、燃气灶、厨具、家电全都规划在同一条动线上,厨电和收纳布局非常紧凑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厨房类型。一字型厨房需要特别注意物品的收纳,这样才能保证厨房不杂乱,使用方便。由于占地面积不大,所以一字型厨房适用于厨房面积不大的小户型。

水槽式洗碗机和抽屉式洗碗机体积不大,相对于一般的独立式洗碗机,更加适合一字型厨房。

水槽式洗碗机

方太JBSD2T-X1S
①超声波洗果蔬,去农残
②开放式无管路结构,水垢不易沉积

惠而浦ADP10S9061B

①带垃圾处理器
②果蔬洗,海鲜洗
③三重强化烘干,腔体净后自清洁

方太的超声波洗可以有效去除农残,而惠而浦的垃圾处理器可以免去清理厨余的烦恼,可谓各有所长。

2. 二字型厨房

二字型厨房布局也叫走廊式布局,就是在一字型基础上多了一侧,布局高效,厨房长而窄,两侧都有空间。二字型厨房同样要求足够的宽度容得下双操作台和通道,适合厨房面积较大的户型,最好将水槽和灶台分在两边操作台上,这样可以避免明水和明火的直接接触。以灶台为中心,距离灶台近的位置设计水槽、加工台,保证使用方便

二字型厨房的面积较大,独立式和嵌入式的大容量洗碗机都可以选择。

独嵌两用式洗碗机

daogrs X9
①热风烘干,水珠无残留
②新风系统,有效抑菌,洗烘存一体
③三重过滤系统,无需手动除残渣

西门子 SN255I03JC
5D喷淋,72度高温溶解
②水软化系统,预防水垢
③定制中式碗篮

以上两款大容量洗碗机容量和功能差异不大,daogrs14套,西门子是13套,两款都有自动烘干功能。西门子的余热烘干速度更快,密闭环境可以杜绝二次污染,但是会残留水珠;daogrs的高温热风烘干,新风系统的通风换气,可以做到内壁无水珠残留,多了一道存储功能。

嵌入式洗碗机安装注意事项:
1. 嵌入式洗碗机的高度一般在815-850mm,如果是高低台的橱柜应该安装在高柜一侧。
2. 预留好插座和进水管、出水管的位置。
3. 安装位置的地面需保持洗碗机水平

3. L字型厨房

L字型厨房呈“L”字,较适合小户型,水槽与灶台之间要留出合适的操作台面积,保证转角位置有足够的空间转身和摆放物品。这类厨房同样比较适合抽屉式和嵌入式洗碗机。

抽屉式洗碗机

daogrs X5
①热风烘干技术
②单臂七孔喷淋
72小时通风储存,洗烘存一体

松下NP-60F1MKA
80度高温清洗
②独立加热烘干技术
③软化水系统

daogrs可以通风储存餐具,无需马上取出放入碗柜,是一个很贴心的功能;松下的洗碗机可以做到80度高温清洗,较之于一般洗碗机的70度,除菌更彻底,餐具更洁净。

4. U字型厨房

U型厨房,面积较大,活动空间更灵活,适合较大的户型。U 字型厨房要保证走道够宽,满足转身和多人同时使用,水槽一般在中间,切菜炒菜以及常用工具分别在两边,方便操作。U型厨房比L型厨房大,所以可以放置独立式洗碗机,但是嵌入式洗碗机看起来会更加一体,也更能节省空间。

嵌入式洗碗机

惠而浦ADP10T9391B(8套)
①自清洗过滤
②高温除菌
③立体翼式喷淋

西门子SC454I00AC8套)
①多重智能烘干
②高效除菌
③中式碗篮

惠而浦的自清洗过滤功能比较方便,西门子的中式碗篮也蛮实用的,两者都具备高温除菌功能。

以上就是常见的四种厨房设计,各有优劣,适合的户型也各不相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厨房的空间来进行选择装修风格和相应的洗碗机类型。

总结

相信看到这里,大家都应该对厨房的装修事宜也有了更多了解,虽然厨房装修是件麻烦事,但装修好了之后却能拥有一个整洁大方、舒适的厨房。在洗碗机的选择方面,嵌入式厨电已经成为了趋势,不仅美观而且节省空间。

不过洗碗机最好还是买大不买小,毕竟大容量的洗碗机能洗更多的餐具。平时使用看不出1014套的区别,一旦家里来几个客人或者家里本身人口多的,大锅和大碗碟放不下再洗第二次、第三次的话,那就很尴尬了。有些洗碗机还有半载清洗功能,就算只有一半餐具也能洗,比常规清洗也更加省水。不过,根据每个人实际情况的不同,还是看各自的预算和实际人口吧,小两口8套就够用了,大家庭使用建议直接按最大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