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GPS时钟改造

楼主(2019-10-22):
这个GPS时钟,有两个最老的mini usb接口,我改造了一个为type c接口,还有这个时钟有红绿两种颜色,每个小时自动切换颜色!能不能让他一直显示绿色!怎么改造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
这是不是所谓的时钟芯片!

楼主:
这是GPS模块!

楼主:
然后就是四片这个!别的就没有芯片了!

网友A:
一直想做个,这东西在房间里会不会没信号对不了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做个,这东西在房间里会不会没信号对不了时啊?

可以外接GPS天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做个,这东西在房间里会不会没信号对不了时啊?

接个天线到窗口

网友:
红绿应该是三极管切换的吧,断开红色控制短接绿色控制。充电用4056带保护小板就行,c口

楼主:
大神认识我拍照的这个时钟芯片吗!上面印的78343 phl549,是sop-20封装的,能用ds3234代换吗!这个精度有点差!

网友:
求增送。。。一直想要搞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就是四片这个!别的就没有芯片了!

看着很高档,电波不会玩哈哈哈。

楼主:
被我改造成这样的了,前面的亚克力挡板也被弄破了!没有工具和材料!那位大神能帮我做个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