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维修用哪种放大镜好

楼主(2019-10-22):
随着年龄慢慢变大,维修焊接时,元件小了都看不清焊点,想买个放大镜,最好是戴眼上的,方便焊接。不知多少倍的合适?

网友A:
我用老花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老花镜。

得根据眼睛程度专门配一付吧。

网友B:
你看多大的,一般手机维修芯片30~40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多大的,一般手机维修芯片30~40倍就可以了

放大镜的倍数通常在10倍以内,中学物理讲过,放大镜的倍数等于明视距离25厘米除以焦距数,举例说,一个放大镜的焦距是5厘米,则倍数是5倍,另一方面,放大镜使用时通常放在焦距附近,这样,5倍的放大镜就需要放在5厘米左右的地方,在此情况使用电烙铁焊接,由于有个头不小的放大镜挡着,已经很困难了,要是用30倍放大镜,距离不到一厘米,电烙铁哪里还伸得进去?所以,普通能买到的焊接用的放大镜,倍数2-3倍而已,尽管某些商家标的很高,是为了骗人好卖,实际还是2-3倍。需要的放大倍数再高,那就是体视显微镜的活了,通常好一点的连续变倍的体视显微镜倍数在7-45倍左右,物镜到目标距离10厘米,用来焊接更小的元件很方便,如果需要物距更大一些,可以加一个0.5倍的附加镜,这样物距可达到16厘米。我看到中关村那里的手机维修店都有体视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镜的倍数通常在10倍以内,中学物理讲过,放大镜的倍数等于明视距离25厘米除以焦距数,举例说,一个放 ...

焊接用,又不能太近,又不能用手拿着,才方便焊接,淘宝上小于5倍的少,大部分都是修手机用的高倍,距离太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镜的倍数通常在10倍以内,中学物理讲过,放大镜的倍数等于明视距离25厘米除以焦距数,举例说,一个放 ...

就用体视显微镜就行,连续变焦的。我用的就是矿坛二手货,空间足够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根据眼睛程度专门配一付吧。

看电脑用150度,眼镜店配的,焊接用300,是20元在路边买的。

网友:
体视显微镜几百块钱不错

网友:
我的结论是:要求5倍以下,选放大镜,5倍以上,选体视显微镜。图片是我的一个体视显微镜的例子,在用10倍目镜时,放大倍数7-45倍,物距10厘米,增加一个0.5倍附加镜,放大倍数3.5-22.5倍,物距16厘米。

网友:
年龄大了也是需要的

网友D:
外科手术那种不知道行不行,我一直想买一个,想去本地医械城先看看效果,一直没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科手术那种不知道行不行,我一直想买一个,想去本地医械城先看看效果,一直没机会。

...

这种最大倍数4倍,工作距离比放大镜大,如果倍数合适应该可以,最好现场看过再买。

网友:
安泰信 自带

网友:
对对对,上显微镜才对

网友E(2020-06-02):
带显示屏的那种有人用吗,想入手一套,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显示屏的那种有人用吗,想入手一套,不知道怎么样

带显示屏的好像都要几百元以上了,而且屏幕也不大,有很多像素数都是虚标的,要会鉴别才好。不如买不带屏的数码显微镜,有的几十万像素的只要几十元,用USB线连到电脑上,屏幕大,观察方便。这是我买的三十多元的数码显微镜拍的照片,图像是640X480的,是14毫米的手电筒电路板,像距5厘米,应该可以焊接等操作了,此时放大倍数大约几十倍。

网友:
10毫米的手电筒电路板

网友:
体式显微镜几十元一台,也是在矿坛买的,后来同价在矿坛出掉了,有些后悔,留着给小孩子当个玩具也好

网友:
感觉老的国产货的镜头清晰度还可以啊,我在淘宝买的放大镜,给老人用的,感觉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