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电容chongx/changx/chong会爆炸

楼主(2019-10-22):
1.维修电源背光一体二合一板,拆下通电测电压,之前测过几次(已换全新山寨),没问题,这次突然爆炸,
   输出才12v(无24v无5v),电容耐压25v,且故障就是输出电压低才8v,
  不是质量太差也不至于突然爆炸,才插电,万用表还没拨到电压档就炸了,
  幸好板子正面朝下,没人受伤,吓屎我了,
  事后测,保险没烧,附近电阻没烧,

2.假货宝凡是没写明牌子的电容,发的多是chongx/changx/chong这种,
我搞不清 changx 华虹/华宏chongx chong 华威chang ,哪个李逵哪个李鬼,下次看到正牌我也不会买,
  我了解了下,短接,正负极反接,都不会这种炸开,
3.这些防爆纹毫无作用,就是装饰,还是冒充固态电容?整个炸飞?真爱生命,远离山寨,

4.问个事,电容虽说20%内算正常误差,但大牌子良品率能到多少?我不是说精密高端型号,就普通,
   比如,山寨电容10个470uf,6个20%,其中2个28%,这种是否就能判断属于垃圾电容,
   大牌子20%的比例大致多少?我总感觉20%误差太大,不能用,这样是否找个误差大的68uf的也能当82uf的用?

类似惨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71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454-1-1.html

【电容品牌】,我发现手里电源板上电容几乎都是105度,所以非105杂牌不能买。
日系,红宝石 rubycon,日化黑金刚 nippon,目前没用过见过,
台系,立隆( LELON ),手里夏普电视电源板450v82uf,16v1000uf,拆机板1000uf爆了,
      丰宾 CapXon,手里lg显示器电源板450v68uf,25v470uf,质量好,常见450v,lg的450v变小,
国产,万裕三信(samxon),
      手里lg显示器电源板25v1000uf 16v1000uf,质量好,但搜到08年的“富士康炸机事件”,
      湖南艾华(AISHI), 南通江海(Jianghai)淘宝有店,

网友A:
应该是接反了吧,再山寨,25V耐压也不能接8V就爆炸!!

正品电容除了超级电容,电解电容容量和标称都八九不离十,至少电容表测出来的数值是接近的,相差不会大于+5%很少出现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反了吧,再山寨,25V耐压也不能接8V就爆炸!!

正品电容除了超级电容,电解电容容量和标称都八九 ...

欢迎讨论,
肯定没接反,因为之前没修好测过好几次,
且接反是温度升高然后燃烧,爆炸原因我也有点疑惑,
但结合电压低,可能还是电容问题,即使是才换的全新电容,
也是由于全新才在别处找故障,没在电容处多想,

电容会爆炸,“唯一”原因好像就是超过耐压值,
你可以见识下山寨的威力,误差之大,难以想象,
讲道理,我手里2个品牌电容误差也在10%,所以有点搞不清,
按理说电容偏大也是坏掉,炸的这个我是特挑的,接近470,
后续补充,换掉炸的电容,换上好电容,输出电压还是低,看来故障确实不是山寨电容引起,
但爆炸原因还是未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讨论,
肯定没接反,因为之前没修好测过好几次,
你可以见识下山寨的威力,误差之大,难以想象,

470uF量出591uF,+25%,你赚大发了!!!

网友:
也可能有交流

网友(2021-03-04):
接反了或者是存在交流(比如前面的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所致。再山寨的电解电容标称耐压25V的也不会在加8V电压下爆炸。如果极性接反或接入交流则爆炸很正常,也很常见。

网友:
电容漏电发烧,极性反接会爆炸,耐压不够,不会一下就炸,长时间会炸,留3分之一的耐压余量。

网友:
电解电容的容量误差我记得挺大,分为+50% -10%和+100% -20%两挡,容量不是大问题,ESR和D值才是关键参数。

网友B:
哈哈也有可能热缩皮套反了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B:
哈哈也有可能热缩皮套反了

非常支持,这种山寨货真见过,QC时候连爆,跟鞭炮似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正负极标反了?

我好像见过标反的

网友(2022-09-20):
太可能了,我这个一直放那没用,就这样了。

网友(2022-10-24):
嘉立创有正品的Chang(华威电容)、Chengx(承兴电容),看过很多的山寨电解电容,比如ChangX,Chongx,Chong,ChengXing等的,看到这样标识的电容就要小心,到正规电子元件销售网站上去买,如嘉立创,力源商城,茂泽电子,RS,Digikey,还有一些,一时记不清楚了。

网友(2023-02-23):
业余制作电容都是使用旧电器的拆机件,质量比山寨的更让人放心

网友(2023-05-08):
电容除了品牌,还要看产品具体参数的。红宝石,NCC。长时间温度高一样鼓包漏液。

网友:
没接反
那就是有交流

网友(2023-11-08):
哎,,山栽害人呀。。最主要是没有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