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30致命 缺陷

楼主(2019-10-22):
这机手感一流,扭力35/15,很好,他高速掉批头无语,上螺丝上着上差批头松了,老板说高速不能上螺丝,无语400转低速上螺丝反作用力很大的人很累的而且也慢。看论坛里17年就有这问题没想到现在还没解决,大有5262手把太粗,看来大有12v没一样能打的,想要实用的12v还是推荐锐奇,博世,五金店用过手感好,淘宝也是3百多。后悔入了大有12v这个坑。

网友:
可能是高速上螺丝时停的时候反作力到夹头上了, 换个好点的钻夹头试试.

网友A:
大有的钻夹头历来就这个毛病

网友B:
换有自锁的夹头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的钻夹头历来就这个毛病

5262用着很好可惜手把太大,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有自锁的夹头应该可以

这个是自锁的,有空把5262的换过来试试

网友C:
谁说一个能打的没有。看看527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一个能打的没有。看看5279

那个不是这个电池平台,无刷的微调也难控制速度。

网友:
上螺丝要冲击批,手钻只用来钻孔,

网友D:
我的12V电钻就没有这毛病 ,自锁夹头 ,喀喀喀响 ,锁的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2V电钻就没有这毛病 ,自锁夹头 ,喀喀喀响 ,锁的很紧 ...

5262用着不错 想试试这个结果用了这个手感太好,粗把的已经没有欲望用了,可惜败在夹头上了。

网友E:
换夹头  大有5282也这样,我换罗姆夹头好了

网友F:
这个就这个毛病, 其他都好, 手感,力度, 就是有点稍重,    快速打螺丝,急停夹头就松开了。我现在都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这个毛病, 其他都好, 手感,力度, 就是有点稍重,    快速打螺丝,急停夹头就松开了。我现在都闲 ...

头是有点重,能接受,主要批头老是松,干活不友好,没工具拆夹头,不知道5262头换过来会不会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夹头  大有5282也这样,我换罗姆夹头好了

大哥拆夹头是什么拆的。

网友(2020-04-16):
我有锐奇7212也一样,有次上打磁砖孔,钻头掉出来了,跳了几下,把旁边热水器玻璃面板都碰碎了,我的心也碎了!用过米沃奇2404,三功能,也好用,为了追求电池统一出掉了,现用松下74a3,很好用,扭力不大不小,刚刚好,手感不错,还有只泛音,吃灰,

网友:
高速卡批头,钻头急刹车,金属自锁卡头如果没有拧很紧,很大概率掉钻头或者批头。什么牌子都会这样。捷可勃斯的卡头比较常见。

网友:
电钻除了钻孔我从来不拧螺丝,用冲击批,螺丝批好使的很,轻巧好用.

网友:
这款机17年买过,把夹头锁紧,高速档试机开关机6、 7次夹头就松脱披头掉落,垃圾电批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大有怎么生产出来的,好在是京东购入,果断退货。

网友:
17年买过,此机锁紧夹头,高速档试机开关6、7次,夹头松脱批头脱落,杂牌机都不会出现的问题,大有居然能生产出来,京东购入,果断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