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CH341A 编程器熟悉,我弄了一个 ST的 24C02WP 编程的时候就错误是几...

楼主(2019-10-22):
谁对CH341A 编程器熟悉,我弄了一个 ST的 24C02WP 编程的时候就错误是几个意思

如果用FF填充空白的话,就说编程成功了

这不是有毛病吗?谁熟悉帮忙看看
读应该没啥毛病,我拿逻辑分析仪抓过时序,就是写往里编程不行,怎么弄求帮助
如果全部使用FF填充的话,读写编程都没有问题,如果其中一位用了其他的,就会出问题,下边是抓的波形

在编程器中,将01位改为了11(HEX),在逻辑仪中也抓到了11(HEX),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读应该没啥毛病,我拿逻辑分析仪抓过时序,就是写往里编程不行,怎么弄求帮助

网友A:
原来就是空的吧,所以显示成功,其实并没有?

网友B:
不要选自动,手动来,擦除,查空,编程,校验。
自动有时候是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选自动,手动来,擦除,查空,编程,校验。
自动有时候是会出错。

关键是啥呢,在编程这一步就卡住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卡住了,不清楚

网友C:
换个片呢?换个软件版本呢?我是瞎说的。一步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就是空的吧,所以显示成功,其实并没有?

这个24C02WP 是一个新的片子,空的地方用FF填充的,所以改了别的代码进去就认写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片呢?换个软件版本呢?我是瞎说的。一步步排除

手里就这一个了,还没地方拆一个试验试验

网友:
理论上都正确。实际就是不行,这个只能换别的芯片试了,如果再换芯片还是不行,就是编程器有问题。

网友:
软件是正版的吗?盗版的那换个版本看看

网友(2019-12-07):
CH341A编程器资料汇总目录
http://www.diybcq.com/thread-144131-1-1.html
(出处: DIY编程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