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朋友,什么路由器的直线距离比较远啊!或者

楼主(2019-10-22):
请教群内的朋友们,什么牌子的路由器的直线距离传输的比较远啊?大约30米,我现在使用的是360 P2,在甲地放置路由器,大约20米至30米,在乙地用手机上网信号有些卡,中间隔了一条马路,无法使用网线连接的!

网友:
定向天线你了解下

网友:
距离30米两堵墙的话好一点的路由器都能满足啊,比如华为的WS5200

网友:
必须定向天线,路由接个大功率AP,500MW左右的就行了,或者了解一下UBNT

网友:
这环境非定向天线莫属,但要注意定向天线最好是成对使用,手机信号比较弱,单方使用定向天线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30m不远,一般的路由都能达到,关键是中间的阻隔,参考光线的传输就知道如何布置了,比如信号不够好,就用聚光碗,也就是定向天线,高增益定向天线等等,定向天线的传输范围窄,还是参考光线,道理是一样的,比如道路上有车,可以把发射端抬高,高灯下亮.

网友:
关键是你用的路由器不是太好,360p2水平一般,同样百兆路由器。换K2就非常强大,亲测在11楼,楼下5G信号看视频还很流畅

网友:
无线网桥,十公里的都有!

网友:
用两个路由器中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K2P的无线信号传送距离是个不错的选择
30米应可以很轻松

网友:
中间没有阻隔的话,用2台路由器做5G桥接是最佳选择。如果只想用1台信号强的路由器如K2P、K3等,应该只能使用2.4G。

网友:
不知30m距离中间有没有遮挡。
没有的话一般带功放的路由应该都没问题。这么点距离用不到上专业网桥。
路由传输是双向的,你的手机可能发射信号较弱路由收不到,这就会成为瓶颈。
这时候推荐两个路由室外固定做桥接。

网友:
用这货,ar9331硬改16+64刷极一系统带不死breed

网友:
举例远可以考虑定向天线,对速度要求高可以考虑5.8G网桥。要求不高的话随便两个K2中继解决。我住马路边,k2可以收到马路对面(马路是省道)路由器信号,对面还有20米的举例,对面的路由器是个tp的信号还可以但没K2强,所以我蹭网测速下行有30多mbps速度,上行更高。

网友:
曾经用K2P->K2桥接距离约100米,50M宽带接收端信号20M左右。

楼主(2019-12-08):
谢谢  各位朋友的帮忙

网友:
用定向天线或无线网桥,或者两边路由器放室外,就是要求中间没有阻隔,有阻隔就会影响网速和稳定性。

网友:
要用点对点的设备
不能用2.4G的设备
因为干扰实在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