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准备自制点焊机

楼主(2019-10-22):
找了二个微波炉变压器900E-1,功率900W,初级铜线,测量内阻值为1.6,次级绕线设想2股25平方并绕。材料还在途中。有待更新、、、、、

网友A:
变压器5个了,电池也一堆了,还是没有做下去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5个了,电池也一堆了,还是没有做下去的动力........

估计是找不到G点

楼主:
刚才再仔细测量下初级阻值及空载电流。

网友B:
一个就足够了,两个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就足够了,两个有点浪费了。

我也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啥都要试试才有点经历

楼主:
次级串联,试绕毎边各绕二圈,测量到电压为4.2V

楼主:
次级串联,试绕毎边各绕1.5圈,测量到电压为3.3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次级串联,试绕毎边各绕1.5圈,测量到电压为3.32V

强!!!
赶上直播了~~
坐等成品欣赏!

网友D:
若是如此,这个点焊机必然很强大

网友E:
俩串联都能烧焊条了,虽然只能烧着玩玩,点焊用俩浪费了,而且点焊不是能量越大越好,太大了烧穿了

网友:
这个太浪费了,本来让收废品给留两个,  准备做个烧焊条的焊机,打算在楼底焊个太阳能板架子,自建太阳能发电站,楼主直接整电焊机,给我提供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
赶上直播了~~
坐等成品欣赏!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如此,这个点焊机必然很强大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俩串联都能烧焊条了,虽然只能烧着玩玩,点焊用俩浪费了,而且点焊不是能量越大越好,太大了烧穿了 ...

感谢支持

网友F:
单个 次级用50平方线 ,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
自己做焊机不合算

网友G:
焊电池的话一个变压器足够了,我之前做了一个,在某宝买的控制板,平时偶尔拿出用一次,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电池的话一个变压器足够了,我之前做了一个,在某宝买的控制板,平时偶尔拿出用一次,足够了 ...

我也是抱着玩玩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个 次级用50平方线 ,试试效果如何

正有此意,刚好今晚线材到手,准备2股25平并绕。有时间可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