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IS903速度 惊人

楼主(2019-10-23):
我是标题党 各位给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差点买 了903了,后来还是闪迪算了,终身质保省心~

网友:
903本来就是大文件有优势,4k完败。想要4k要买ssd u盘

网友A:
除非你每天存的文件都是几k的,或者做wintogo,不要太在意4k的

楼主:
这个读取速度 这么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每天存的文件都是几k的,或者做wintogo,不要太在意4k的

楼主想说的重点不是4K,而是读取速度。写接近200,读40多的情况,确实罕见。

网友:
is903的4k是出了名的烂,做wtg不可能用903

楼主:
问题是量产的原因 ,不知道903还有这些幽灵问题!

网友:
读速与写速反差还真大。

网友:
读取 就这个速度?不大 正常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