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捡到一只高仿苹果AirPods蓝牙耳机,充电接口怎么定义?

楼主(2019-10-23):
话说前几天下小捡起来仔细雨,路过某单位门口,门口两旁停好几台车,估计是单位员工停放的。下雨嘛肯定要低头走路了,无意中发现某车旁有个白色东西,随便用脚踢了下,是个白色耳机头子,以为就是个普通带线耳机坏了被人扯断扔了,踢完继续走路,走了十几米了突然想起来带线耳机被人扯断的话,那尾部应该残留有几根铜线丝才对啊,咋可能扯的光溜溜的呢?莫非是个蓝牙耳机?转身又走回来,捡起来仔细观察,尾部没有任何铜丝,果然是个蓝牙耳机。只是疑惑咋没有任何按钮呢?所以一开始造成了我的误判。既然是个蓝牙耳机就有必要折腾了。用卫生纸擦干包好装进兜里。晚饭后拿出耳机,用安卓手机搜索连接,居然可以用,音质还不错。测试听歌曲时无意中拍了几下耳机,突然歌曲停了,手机出现弹窗提示要我上网什么的,什么情况?难道耳机内置间谍软件吗?赶紧网上搜索,又上淘宝搜索半天。终于明白这货居然是个苹果AirPods耳机,官网售价1270元人民币左右,有触摸感应带光感测距等等功能,这才明白刚才拍两下不是让我上网,是要调用手机的语音助手,进一步搜索比对,以及换苹果手机测试,各功能都正常。就是下图这个小玩意。

下面是在网上搜索得知真苹果AirPods耳机带有丝印小字,我捡的这个耳机看做工手感使用效果都符合,但是就是没有找到丝印。所以判断捡的这个AirPods耳机应该是高仿了。淘宝这种高仿价格也是200-300元不等。(低仿的尾部都是一个插针或者两个插针充电接口。不是这种半圆的。)

那么问题来了,捡的这个耳机本来在苹果手机显示的电量还是很多的,测试用一部分电,空置了两天又消耗一部分电,现在快没电了,接近死亡边缘了。离开了充电仓的耳机就好像没有家的孩子要饿死了。本着数码折腾的精神那是一定要救啊,怎么救?自己做充电仓!问题是现在不清楚耳机尾部两个半圆电极到底哪个接充电正负极,网上实在找不到答案了,哪位兄弟手里有苹果AirPods耳机充电盒可以帮忙测试一下,看看充电盒出来的电压是多少,两个半圆哪个接正极,哪个接负极?

网友A:
拆开能看到红黑线啊,再不放心就用表测一下正负,我这里没万用表,测不了充电仓输出电压!

网友B:
一共俩触点试一下不就知道啦,5v串个电阻,正常电流小于50ma,接反了电流较大,另外这个充电管理在耳机内部,转灯指示靠外部电路实现,耳机的开机和休眠也靠充电仓管理

网友:
用可调电源限流100mah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能看到红黑线啊,再不放心就用表测一下正负,我这里没万用表,测不了充电仓输出电压! ...

这耳机内部结构超级紧密,网上搜索了很多拆解文章,全部都是一拆就废,还原性为0,苹果售后就换一个耳机电池收费就是388元,需用新的端盖重新安装配合原有传感器。现在还想用,没有作废的打算。发帖之前早测试个两个半圆头,没有电压,也就分不出正负极,两个半圆肯定接入是保护板,电阻为350K左右,所以从耳机入手找正负极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共俩触点试一下不就知道啦,5v串个电阻,正常电流小于50ma,接反了电流较大,另外这个充电管理在耳机内部 ...

之前已经测量过了,能够想的办法都想了,改装修理过上百件东西了,按照蓝牙耳机正常思路,输入充电电压90%可能是5V,只是这玩意太贵了,想留着玩玩,所以还是小心求证为妥,两个半圆没有电压,电阻350K左右,你说的办法我也想过,最后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用,也就做好了作废的打算了,因为一旦反充,里面几十毫安的电池就完了,耳机就彻底死掉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已经测量过了,能够想的办法都想了,改装修理过上百件东西了,按照蓝牙耳机正常思路,输入充电电压90 ...

你这上百件东西算是白修了,让你接个电阻的目的就是为了限流,这个耳机100% 5v输入,tws带仓耳机都这电压,5v串50欧电阻测试,烧了赔你1箱。蓝牙耳机我用过几十个了,1k多的也用过这玩意也不算贵,就是个山寨,搞不定可以帮你diy一个充电仓,只要你能接受手工费可能不比耳机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耳机内部结构超级紧密,网上搜索了很多拆解文章,全部都是一拆就废,还原性为0,苹果售后就换一个耳机 ...

那俩半圆是输入,你直接测当然是没输出,也没有这样测的,俩触点就懵成这样,有的耳机5个触点你更蒙了,你之所以觉得摸不着头脑是因为你对这个还缺乏了解,研究透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简单和你说一下,充电仓电池4.2升压到5v,耳机触点接触到充电仓触点耳机就充电,同时耳机固件设置充电就自动关机,充电管理耳机主控控制,充电仓5v输出有电流检测电路,受单片机控制,检测到耳机充电电流小于预定值指示充满,耳机不在充电,单片机控制5v输出缓慢下降,耳机检测到电流斜率较慢,判定充电结束,不会仓内误开机。5v输出关断时有几10k电阻并联,耳机检测到电阻作为充电仓没电时的关机判定信号,耳机离开充电仓脱了并联电阻或5v电压判定为开机,然后双耳互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俩半圆是输入,你直接测当然是没输出,也没有这样测的,俩触点就懵成这样,有的耳机5个触点你更蒙了, ...

这个不是懵不懵的问题,只是为了下一步做充电盒做准备,小心无大错,充电盒之前也查询了很多文章,是输入输出5V的,发帖就是看谁手里有充电盒确认一下,其实不发帖还是一样会用小电流测试的,难道没有此论坛就不改装东西了?一切都只是求证,不影响正在进行的自制充电仓。测量两个半圆没有电压就明白肯定内置保护板了。不要钻牛角尖。改装车载CD机,车载DVD导航一体机,很多引脚在没有图纸情况下一点一点找到定义的,发帖目的是想省点力气,少走程序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懵不懵的问题,只是为了下一步做充电盒做准备,小心无大错,充电盒之前也查询了很多文章,是输入 ...

还是没明白,里面根本没有保护板,你可以拆开看看,至于为什么没有自己琢磨吧,既然你这么厉害~

网友:
普通的1A充电器就可以安全充电,你充的只是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明白,里面根本没有保护板,你可以拆开看看,至于为什么没有自己琢磨吧,既然你这么厉害~ ...

给你一张AirPods拆机图好好看看德州仪器是干嘛用的,TPS743在全局所有电路中(包括充电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你理解的保护板恐怕就是手机电池保护板吧,不像手机电池保护板的都不叫保护板了吧。
就好像你认为火车就是冒蒸汽的才是火车,集大成的高铁根本不能叫火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一张AirPods拆机图好好看看德州仪器是干嘛用的,TPS743在全局所有电路中(包括充电电路)是起什么作 ...

你这是山寨知道不?拿个原装拆机图说事儿你没事儿吧?拆开自己的高仿山寨货自己好好看看再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一张AirPods拆机图好好看看德州仪器是干嘛用的,TPS743在全局所有电路中(包括充电电路)是起什么作 ...

无知者无畏

网友:
兄弟,反正也是捡来的,大胆尝试吧

网友:
拾的麦子磨的面

网友:
无线充电的 里面两个小圆点 朝耳机背部风向是负极 靠音嘴那边是正极 与普通手机充电器一样5V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能看到红黑线啊,再不放心就用表测一下正负,我这里没万用表,测不了充电仓输出电压! ...

这种是无线感应充电,有一个配套带电池的充电座,最简单的拿电动牙刷充电座试试看

网友:
原装的才是大几百的价格,你这又不是原装的,也就几十块,而且你这是单耳,没有充电仓,算起来还能值多少呢?
那些高仿到能手机显示耳机电量和充电仓电量的也100多块

网友:
哎我去,我都以为是自己发的帖了

这两天也捡了个外观一样的,但是我这看着是尾部里面是诺基亚那种小口,就是不知是不是内正外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