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动自行车充电问题

楼主(2019-10-23):
原来的铅酸电瓶换成同电压的锂电池,锂电池是放电和充电分口的,请问用配套的锂电池充电时,要不要拨掉电机线?

楼主:
原来铅酸电瓶充电和放电同口,充电时必须拨掉电动车电源线

网友:
平衡充电路设计的咋样?前两天刚有辆电瓶车电池爆炸了,估计就是锂电池的

网友:
不需要拨掉...........而且也从没听到过充电时要拨掉电机线.........

网友:
拔电机线?楼主是描述错误还是咋滴?还没听说充电拔电机线。实在不行你把电池卸下来放到空旷地充得了,安全保障系数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