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电阻220Ω量程精度打磨!

楼主(2019-10-23):
至前给61E更换了CADDOCK排阻,电阻档精度没有明显改善,要想提高,估计只能往排阻上并联电阻了,放弃了,太不现实了!

220欧姆量程倒是可以改造!
UT61E 220Ω量程,不是精密排阻,单独的一个100R贴片,61E为了校准100R的阻值,设计了3个焊盘用来并联电阻来做精确调整,在主板正面,一个100R电阻并联了1个30K电阻,主板背面还预留有一个空焊盘!
我这个61E 220欧姆档,测量值偏低!100欧姆电阻测量读数只有99.8*,精度略微差了些!
改造方法,先拆掉30K的并联电阻,测试,发现测量结果更低了!说明,应该并联一个比30K小的电阻!
主板正面拆装电阻不方便,需要拆掉主板和液晶屏!厂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在主板背面预留了一个并联的焊盘!
由于手头没找到20K贴片,只找到了18K的,换上后,精度提高了不少,不过稍微有点调整过头了,强迫症来说不是很完美!(以后找到20K的贴片,估计效果更理想!)

网友:
哈哈,用段时间就发现电阻变大了

网友:
小电阻用两线法确实不容易测准,接触电阻和表笔都有影响,带欧姆档清零的万用表还好些

网友:
感觉你用的对比的表也不咋样,充其量也是分辨率是一样的,应该用一块分辨率更高的表校对才正确。

网友:
铁壳哥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最好改成4线测试, 还可以干毫欧电阻.

网友A:
看了你之前的打磨,还是有点疑问的
更换阻排后多个档位标准电阻测试都偏低大约0.05%左右,看你对新阻排测试结果,这-0.05%并不正常,建议你再看看积分电容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之前的打磨,还是有点疑问的
更换阻排后多个档位标准电阻测试都偏低大约0.05%左右,看你对新阻排测试 ...

情况是这样的,61E本来测量电阻就偏低,更换排阻后,只有2.2K量程精度提高了几个字!其余量程精度没有变化!通过测量排阻分压电阻值,也能验证这一点,新旧排阻,除了1K分压电阻阻值有差别以外,其余分压电阻阻值都差不多!新排阻的1K分压电阻阻值偏低一些,所以,导致测量1K标准电阻的读数升高了几个字!61E比例法测量生成的所有基准电阻都偏大了,所以,导致测量结果偏低,尽管误差也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61E本来测量电阻就偏低,更换排阻后,只有2.2K量程精度提高了几个字!其余量程精度没有变 ...

你换完的基准电阻没有偏大,偏低绝对不是基准电阻造成的,如果不是你的标准电阻有问题的话,你还是仔细看看积分电容吧,标准电阻即使老化也很少超差100ppm的,之前你在7129上自检读到的就偏低,优质高压pp电容很容易读到9999的,别买都不知道什么厂家的电容,我帮人改过61e,有帖子推荐cbb电容看q值是不准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阻

如果没估错的话你短接pin38/44自检,读数也就是9994左右,这样可以证明你的积分电容是不是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估错的话你短接pin38/44自检,读数也就是9994左右,这样可以证明你的积分电容是不是不够好 ...

用的就是论坛推荐的最好的那个电容了 测试过无数电容,这个电容参数确实是最好的! 电阻档精度我已经证实了,就是分压电阻的问题,问题根源不在排阻,而是芯片内部模拟开关进行串并联后,生成的基准电阻有误差造成的,同样采用这种自动量程方式的单片机万用表可以通过软件修正,所以单片机方案的电阻测量普遍比61E  86E精度高。我把220R 和2.2K量程的分压电阻都用电阻并联进行了修正!现在这两个量程精度已经大大提高了!22K以上的量程没法就行并联修正了,因为需要并联的电阻几百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论坛推荐的最好的那个电容了 测试过无数电容,这个电容参数确实是最好的! 电阻档精度我已经证实 ...

最好的电容?你测的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估错的话你短接pin38/44自检,读数也就是9994左右,这样可以证明你的积分电容是不是不够好 ...

有空我试试自检读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空我试试自检读数吧!

猜你测的不是d就是q,本质上一回事,都不是积分电容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你测的不是d就是q,本质上一回事,都不是积分电容的关键

想起个问题,61E跟7106  7129积分方式不太一样吧,好像没发像7129那样自检比例读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起个问题,61E跟7106  7129积分方式不太一样吧,好像没发像7129那样自检比例读数吧 ...

我没看懂你说的这句话。
无论双斜多斜都是积分转换器
只要设置好gnd和基准及输入adc都能做所谓的自检。
我不知道你实际用的什么电容,也不知道所说的无数种有多广的范,但实际上仅仅cbb就有多种结构。我怀疑你没找到真正适合做积分电容的。这还不考虑厂家和耐压等因素。不介意的话可否发个积分电容的清晰图片我看看?我测试过不下200种,算是有一点点了解

楼主:
用的就是这款电容,好多改装61E的网友都用过的,这个电容性能还是不错的!前前后后买了十多个不同牌子不同耐压的,测试结果和网友说的一样,这款电容不错,当然了,这个电容不是我测试的参数最好的,个别耐压630V以上的,或者威马的电容,比这个参数略好一点!但我觉得其它的个头太大了,我就用的网友推荐的这个400V的,体积能接受,性能也还不错!当然,毕竟我检测设备不行,只能测个D值,最关键的介质吸收参数测不了!也有好多网友验证过,这个积分电容至少在61E上对性能影响没有那么明显!不像7106和7129那么关键!
我觉得61E做的就很不错了,很多人也是改造后没觉得有太大的效果,我也是有同感!我积分电容,外部基准,电位器,甚至排阻都换了,就差用不同的电阻进行补偿了!不能说没有效果,但确实有限!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这款电容,好多改装61E的网友都用过的,这个电容性能还是不错的!前前后后买了十多个不同牌子不同 ...

我不太清楚该电容对61e影响不大的结论怎么做出的,能否把出处分享出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清楚该电容对61e影响不大的结论怎么做出的,能否把出处分享出来研究一下 ...

我换上了威马的电容,如你所料,有效果!我原本感觉这两只电容D值没多大区别,而且那个国产的耐压还高点,没想到实际效果还真不如威马的!就是个头有点大,又是个短引脚电容,没法放倒!以后有机会再找个更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