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了个TP_LINK TL-WR340+老古董无线路由拆开看看

楼主(2019-10-23):
捡了个TP_LINK TL-WR340+老古董无线路由拆开看看

电源好像不是原装的

完多谢围观!

网友:
可以硬改成AP

网友:
这机子相当卡,网速贼慢

网友:
超省电,功耗1w多点吧

网友:
这货有一个,耐操稳定

网友A:
刷UBNT走起…… 手头一个541还没抽出空收拾它呢。

网友:
是啊!硬改ubnt能用2.3g特殊频段,但网速只有2.多m的实际传输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UBNT走起…… 手头一个541还没抽出空收拾它呢。

我也是有一个老的541g没折腾呢

网友:
这款很稳定啊,我房间用的就是这型号,壳子和你不一样。

网友B:
TP使用9V电源的意思是不是电压上下浮动50%
5V-12V电源通吃呢,
最近买了一个TP的监控球,配9V电源,说明书说12V也可以用,直接上充电保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使用9V电源的意思是不是电压上下浮动50%
5V-12V电源通吃呢,
最近买了一个TP的监控球,配9V电源, ...

没错路由器上还有电源管理IC所以5~12V都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UBNT走起…… 手头一个541还没抽出空收拾它呢。

54M的懒得折腾啊

网友:
功率小,老旧货了

网友:
话说这微距咋拍的?这么清楚。

网友:
谢谢分享。。。。。曾经用过这款漏油器。。。。。。

网友:
这货没啥用了。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吃灰很久了,鸡肋。

网友:
这种路由器很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吃灰很久了,鸡肋。

我还有十多个,坏的大概一半左右

网友:
好有年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