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B-WFS3018Q电饭煲开箱及简拆,看起来还行吧!

楼主(2019-10-23):
家里3L的美的电饭煲用了N多年,一直也没出过毛病
PS:10几年前买的2台美的挂机除了一台坏过蒸发器NTC,也是没出过其他大毛病;美的落地扇也正常

看见美的店在搞活动,179省20,159就撸了台MB-WFS3018Q电饭煲,粉红款正好送老妈(其实都是老爸做饭)

包装箱

外包装上的参数

开箱了

里面内容
勺子啥的应该在锅里

说明书
这个要批评一下,居然没有这款的面板图示

插头,注塑质量看着不错

看主角
粉红款塑料壳

背面

底面

只有后面俩脚有防滑胶垫
圆孔估计是溢水孔

侧面的挂钩是装饭勺托架的

操作面板
带个LED屏,主要定时显示的

开锅了

盖子
细节后面看

除了内锅还有蒸格和俩勺子,以及打米的量筒

内锅,除了颜色和老的几乎一样

楼下继续看细节

楼主:
继续看锅底
IH就不要了,还是发热盘的

特写

盖子的铝隔板也能拆,方便清洗

盖子中间的是温度探头吧,老款好像没看到

蒸汽阀口

蒸汽阀拆下来

推开是这样,主要是排气和收集冷凝水的吧
老款是圆的

安装位

全家福

螺丝就不拆了,送老妈还是囫囵原装的好
上周末带过去煮饭吃,柴火饭档,煮东北米和偶家的口感貌似一样的
除了预约其他做蛋糕啥的功能估计老爸也不用,希望能多用几年

网友A:
看介绍所谓柴火饭,主要是依靠内胆蜂窝形状保温,再加上盖微压阀。
感觉不如压力锅做饭简单直接。

网友B:
美的的这类以前有个BUG
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
差不多样式的,大概10年前买过。。。

锅的涂层用久了会掉,水性涂层用的不太好不太牢。。
搞的一年换个内胆。。后来发现这笔帐不划算
因为以前讲锅内胆涂层花了,铝元素会出来。。。老年痴呆

另一方面。。煲内放锅子的四周,上边沿。。。时间久了会塑料老化的坑坑挖挖。。。。

不知道现在的质量是不是UP了些

网友C:
美的小家电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好像很不喜欢IH电饭煲,真不如买小米的IH3升的,

网友:
估计是2.5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所谓柴火饭,主要是依靠内胆蜂窝形状保温,再加上盖微压阀。
感觉不如压力锅做饭简单直接。 ...

偶不喜欢吃压力锅做的饭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快3年了,保养得干净,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锅底IH就不要了,还是发热盘的

我更喜欢用高压锅做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的这类以前有个BUG
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
差不多样式的,大概10年前买过。。。

偶家那个内锅涂层确实就有脱落现象,但锅内壁上边缘塑料没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的小家电还是可以的

就是觉得还可以,才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所谓柴火饭,主要是依靠内胆蜂窝形状保温,再加上盖微压阀。
感觉不如压力锅做饭简单直接。 ...

压力锅煮饭很难吃,饭都压成一坨,都不成粒了,还是这种常压电饭锅做出来的好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力锅煮饭很难吃,饭都压成一坨,都不成粒了,还是这种常压电饭锅做出来的好吃 ...

先引用网友的一段话:

分享一下我的感受,也以做饭为例,在相同水量米量的情况下,电饭煲会更加软糯粘软水汽十足,压力锅的米粒会更加有弹性口内颗粒感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很不喜欢IH电饭煲,真不如买小米的IH3升的,

也谈不上不喜欢,主要是觉得美的的还可以,老款一直没出过问题
如过家里用的这个退役,就试试米家的IH,看看到底怎么样

网友:
谢谢分享,还是粉红色的呢

网友:
感觉美的也还行,用着还挺皮实

网友:
看着用料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做的很花俏,但性能跟普通电饭煲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