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硬盘过一会儿咔咔响两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23):
如题,台式机,开机时硬盘会咔咔响几下,开机后过一段时间就咔咔响两下,此时系统没反应,过一会儿就又正常了,单独检测硬盘没发现有问题,请问什么故障?电源吗?要怎么查?
谢谢!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机内有什么重要的资料或照片之类的东西,尽快拷出其他地方备份好。硬盘不应该有响声,有响声离报废好像不远了。

网友:
同意二楼供电不足,我的硬盘也响,后来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楼主:
谢谢,打算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320G一下机械硬盘读取数据会嘀嘀声

网友:
正常呀, 我sv35 手里10多块 都有  磁头臂复位

网友:
台机的机械硬盘是会响的,
可打开新的应用或下载一文件,这时发出的声响与你听到的声响差不多,就是正常的。

如果电脑待机时,也会发声(杀毒在后台运行)

硬盘处12V、5V 用表看看,如果电源出问题屏幕上也会有反应。

网友:
早一点的机械硬盘都有这个毛病 多的是机械臂回位

网友:
一般是要坏的。为了数据请换新硬盘!

网友:
希捷sv35 全有这个音
原来用的11代也有
12代也有
有的刷固件解决
不是大问题
能正常用
磁头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