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朋友们给看看这个 led恒流驱动电源 板可以加大电流吗

楼主(2019-10-23):
现在的电源实际接灯珠测 电流是恒流6v 2.5a左右,也就是大概15w的功率,想加大功率到20w以上,不知道电源板通过换某个原件能不能实现

网友A:
R180,R200,拆了一个电流就降了...同理,换更小阻值提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80,R200,拆了一个电流就降了...同理,换更小阻值提升电流。

好的 ,谢谢, 我回头试一下

网友:
电流加大裕量不一定够,可能会烧板子。

网友:
那2个电阻可能是过流检测的吧。我认为不能调流。还要搜出芯片电路图,看到底能调否。

网友:
需要先找芯片资料,好像有些芯片峰值限流固定不可调。可调的话,需要对照芯片资料改外围元器件,超过一些原来的功率,需要想办法加强电路散热。

网友B:
现在的产品,出1A的敢吹3A,本身就肩负重担,别加压了,想加压,先换了mos和输出二极管再说。只有提升小宇宙,才能穿上神圣衣

网友:
电容要加大,二极管补全,mos换大,内阻低。这一套搞完还要改小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80,R200,拆了一个电流就降了...同理,换更小阻值提升电流。

您好,您那方法我试了一下,  并联一个R300的电阻 电流增加0.5a,并联两个电流增加1a左右,  我现在并联了两个电阻,  感觉就是哪个黑的的大电感比以前稍微热点,  其他正常 ,灯珠也改成风扇散热了,目前试了两三个小时没问题,   除了吧散热升级下 ,其他的那些原件就没必要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产品,出1A的敢吹3A,本身就肩负重担,别加压了,想加压,先换了mos和输出二极管再说。只有提升小宇 ...

就是以前没用的灯换着玩玩,  太专业的也不懂,目前并联了电阻确实升了电流,散热也升级了下,试机了几个小时还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那方法我试了一下,  并联一个R300的电阻 电流增加0.5a,并联两个电流增加1a左右,  我现在并联 ...

没必要换了,解决散热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以前没用的灯换着玩玩,  太专业的也不懂,目前并联了电阻确实升了电流,散热也升级了下,试机了几个 ...

需要长时间烤鸡

网友C:
板子是两路的,把另一路元件补齐了估计能输出30W: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是两路的,把另一路元件补齐了估计能输出30W

空白那路应该是为了双光的灯用 的,   我的是单光的,目前按坛友的说法并了电阻,电流3.8a左右 ,大概是23w

楼主:
现在单个电源上灯实测 5.99v 电流3.8a左右 ,大概是23w,放在密封的盒子里烧了一宿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