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T12中有替代IRF9540插件版的pmos管吗???

楼主(2019-10-23):
IRF9540感觉有点浪费,并且电阻较大,200mohm
插件版

便宜好用

200mohm

网友A:
主要是这玩意便宜,几毛钱包邮就可以买到,200豪欧可以了,没多大影响,你加热还在乎这点电阻么?一般连最大电流都用不到的

网友:
是PMOS
100V19A的场效应管

请看看技术文件

请看看技术文件

网友:
IRF4905 P-MOS -55V -74A  200W  20 mΩ  TO-220

网友:
24v的话 4953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玩意便宜,几毛钱包邮就可以买到,200豪欧可以了,没多大影响,你加热还在乎这点电阻么?一般连最 ...

送2个美女给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送2个美女给您!!!!!

你这是卖肉的节奏,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卖肉的节奏,肉偿

给我来10个,我要打10个。

网友C:
怎么不做Nmos版本的T12控制板?多几个元件而已,但mos好找,随便废旧主板都大把的,而且Nmos导通内阻低,淘宝上面也便宜。

网友D:
我的一个mos坏了,没找到,实在不想再花钱买这玩意,邮费能买好多了,闲置了,pmos旧板子太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做Nmos版本的T12控制板?多几个元件而已,但mos好找,随便废旧主板都大把的,而且Nmos导通内阻低,淘 ...

多6个元器件,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个mos坏了,没找到,实在不想再花钱买这玩意,邮费能买好多了,闲置了,pmos旧板子太难找了. ...

我已经有3套白光T12控制板。等我什么时候发病了,再做几套。。。。放那里摆着看,或者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个mos坏了,没找到,实在不想再花钱买这玩意,邮费能买好多了,闲置了,pmos旧板子太难找了. ...

先按这个帖子里的方法领红包,然后用红包买基本上不用花钱: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27

国产的7毛钱包邮就可以买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823320832
好点的1块4包邮也可以买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2575402372

网友:
没有PMOS管,我是拆了电动车控制器的NMOS管来做T12控制板的

网友E:
古董电脑主板或显卡上无论Nmos,Pmos一大堆,还有原装正品358: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古董电脑主板或显卡上无论Nmos,Pmos一大堆,还有原装正品358

358便宜。我用红包买了二三十个了。放那里吃灰。便宜的也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8便宜。我用红包买了二三十个了。放那里吃灰。便宜的也没那么容易坏。 ...

LM358,LM393,LM324,LM339这几种我都撸了一些,这些是各种地方用得比较多的,如果你不知道撸什么,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LM393,LM324,LM339这几种我都撸了一些,这些是各种地方用得比较多的,如果你不知道撸什么,可以参 ...

LM324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324不知道有什么用。

通用运放,很多地方可以用到,我之前做的一个东西就用到了,坛友们做的电子负载也用到它,电动车充电器里也经常看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运放,很多地方可以用到,我之前做的一个东西就用到了,坛友们做的电子负载也用到它,电动车充电器里 ...

这个是调流调压?好玩我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