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坏了2个戴尔12v18a不会搞

楼主(2019-10-23):
ZVC220HD12S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6191这里有清晰的图  原本是改电压烧了一个04的版本,另外一个01差不多,拿来参考,结果量下电压又坏了

这个是04的版本,开始是炸了一个稳压管,一个三极管,3个功率管,电阻,换上了没输出电压,串灯泡, 有时灯泡一直亮,很少,基本通电亮一下

这个A00 通电量下358和339的脚输出电压,就坏了,烙铁焊脚飞线出来量的,现在症状就是击穿稳压管,之前量过是16V的,换上去通电又击穿,换过358,339还是那样,原本电源通电会震一下,没输出,万用表测了所有三极管二极管没击穿

网友A:
这个稳压管两端接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稳压管两端接的是什么

你说下面击穿稳压管那个?负极接电容到358 2脚输入1 -,正极接电容C7 Q7,c7另一边接1011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下面击穿稳压管那个?负极接电容到358 2脚输入1 -,正极接电容C7 Q7,c7另一边接1011a
...

你换了q7或者101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q7或者1011吗

Q7丝印看不到,完全看不到,另外一个显示T1W,百度是bcx17,用BCX17LT1换上,1011A百度是NCP1011,找了个PDIP7封装对脚换上,结果换上的2个和稳压管都炸了,串了灯泡,量其他开关管功率管都没炸 ncp1011 pdf那里接的是NPN,这里bcx17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