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折腾两个R230打印头

楼主(2019-10-23):
最近清理一下手机照片,发现春节时折腾喷墨打印机时留下的照片。
这是R230打印机的喷头,一共两个,一个是朋友借来的,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用了,全堵;另一个9个大洋买来的。
由于是冬天,所以使用了一个坏的温奶器加热。

两个头已经用酒精泡了一天,现在用水通下

用负压法

吸呀吸

检查

已经能出水了

凉干,上机试试。这是借来的

清洗了几次

还有些不通

调整一下

当然不是一次,其中也来来回回拆装好几次
这是打印头的情况,借来买来分不清了

有一次,打印头没有干透就上机,结果打印也一张白纸。
拆主板

F2烧了,没有同型号的,只好用细漆包线

机器动作正常,打出白纸,选检查F2是否烧了

清洗,上机检查。买来的有一色不出来。

借来的情况

买不的情况

只能这样了。
拆温奶器的照片放楼下

网友A:
打印有条纹,应该是还有孔堵着的吧

楼主:
这是同事的,以前不加热修过,现在漏水,不要了。拆开的情况

这是可挂硅,在反面

加热部分已水蚀

控制板

清理好后,加电

谢谢欣赏!!

网友B:
看来喷墨打印头好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有条纹,应该是还有孔堵着的吧

是的,清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喷墨打印头好娇气

这款机子也算是当年的机皇,打印效果好,可以使用连供,很普及

网友C:
佳能爱普生的断线坏了就是坏了,惠普的短线一般是堵了还能救救

网友D:
还是有堵的,这个需要用超声波清洗机加油墨清洗剂清~

网友:
喷墨的现在我就敢用墨盒打印头一体的了,打印头太容易赌了,像这种清洗好了还堵的就只能打点不重要的文件了,还不能放久,否则还得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佳能爱普生的断线坏了就是坏了,惠普的短线一般是堵了还能救救

惠普的就是佳能造的 喷墨技术是热汽泡   爱普生是压电式, 热汽泡更容易堵

网友:
有个爱普生六色的,堵了就洗就好,多洗几次,当然用的染料墨水,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堵!

网友:
这款打印机我也折腾过,平时不经常打老是会堵打印头,现在基本不用了。

网友:
我现在对EPSON已失去信心。已不用它了。我的是R270。在家吃灰尘,太能堵了。像楼主这样搞,很容易造成两个相临喷头串通,就报费了。这种机器打印效果好,但不适合家用,如果有一段时间不用,马上就会堵,它适应天天用或者是经常用的场合。

网友:
少侠 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惠普的就是佳能造的 喷墨技术是热汽泡   爱普生是压电式, 热汽泡更容易堵  ...

都哪年的老黄历了,惠普的热发泡是闹着玩的、手头佳能爱普生惠普喷墨打印机多台,还是惠普的抗操,

网友:
修这个喷头我是喷头丢到开水里,直接开水用注射器推进去,重复几次,压力不要太大,不行的话就是不行,没得搞,不要买网上所谓的清洗液毛用没有,

网友:
超声波加湿器试试,

网友:
曾经买过一台爱普生彩喷,可以打照片的那种,不经常用,最后打印头堵死,报废,看来彩喷不适合家用,打照片也不现实(成本高,即使能搞到相纸,成本也不低),后来还是弄一台激光打印机,黑白的,家用足矣。

网友:
居然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堵的,这个需要用超声波清洗机加油墨清洗剂清~

超声波没有,清洗液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