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长城电源改可调需要哪些零件?????

楼主(2019-10-23):
正品长城电源改可调需要哪些零件?????

需要拆除哪些零件,又需要够买哪些零件?????????

以前的品牌电脑上拆机的,放在那里吃灰。感觉浪费了。不如折腾一下。可能折腾完还是放那里吃灰。。。。

0-40v,0-6A就可以了。

网友A:
搜,
猪蹄煮不烂的帖子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9806
可以参考这个贴子。

网友:
这个改造,要找猪蹄,那是整这个的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
猪蹄煮不烂的帖子

看过。IQ太低,看不懂。感觉太深奥,太复杂

楼主:
只能到24v,我要到40v或者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kknews.cc/zh-tw/digital/xm5zqpg.html

我的电源就符合啊

网友C:
改40V要将改绕组,增加两倍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40V要将改绕组,增加两倍匝数

那我可能做不了。看到你那头像,我就想吃2个肉包子。。。。。。

网友D:
需要一个睿登6006:lol:

网友:
把5V绕组多根并联的线改为串联可以达到4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一个睿登6006

那是专家用的。我要买了,估计一般都是放那里吃灰。

即使长城电源改造成功,也是放那里吃灰,偶尔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