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只LED灯,请教.....

楼主(2019-10-23):
这是在拼XX上红包买的3W声光控LED灯,几个月后失明。(绰号“小夜仙”)
打开后结构如下:整流、恒流供电、光控、麦克、光敏电阻等。

经查为一只灯珠烧坏开路,手头无替代,只得将其取下短接,灯泡亮。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对其寿命有何影响?谢谢!

网友:
完全没有影响。电流源性质自己复习下。

网友:
将6R20更换为6R8或8R2,减小一点电流。

网友:
不懂,等内行指点

网友:
稳流源供电都可以适应一定数量范围的灯珠,多一个少一个问题不大,多几个灯珠可能灯泡寿命更长。

网友:
本人感觉问题不大,不过,灯珠的寿命已经过去不少了,该灯的寿命也是明摆在那儿的!也就是说一般地寿命不如新灯。

网友A:
灯珠问题,楼主确一张灯珠的照片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问题,楼主确一张灯珠的照片也没有,

抱歉,上图一张

网友(2019-11-28):
去拆个灯珠不是难事吧,没多大的事短接

网友:
可以串一个发光二级管。

网友:
灯珠是串联的?

网友:
没几个灯珠,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