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龙蓓SF-400厨房电子秤改锂电

楼主(2019-10-23):
手头有个龙蓓SF-400厨房电子秤,精度还不错,最大称量5Kg,原来用干电池,不方便,正好手头有淘汰的手机电池,就改成锂电,并加个充电小板,用起来还不错
拆开里面正好有个凹槽放电池,这是改好的样子

由于锂电电压稍高,串个二极管降压

边上开个槽,方便充电

充电红灯亮

用起来还不错

再也不用担心电池没电了,淘汰锂电正好废物利用,利于环保

谢谢观看!

网友A:
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厨房秤,是电子厂出的,不是说测量精度不够,而是换了电池用没几次就不显示了。一开始我以为电池质量不好,后来才发现是电池仓做小了,2节电池插进去移动移动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B:
这种要经常检查一下电池有没有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厨房秤,是电子厂出的,不是说测量精度不够,而是换了电池用没几次就不显示了。一开始我 ...

可以把弹簧拉长,或者改成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要经常检查一下电池有没有漏液。。。。

改成锂电就基本不会漏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弹簧拉长,或者改成锂电

不是负极是正极接触不好,电池很努力的往前升刚刚够到,所以可以开机,动动就缩回去了,又开不了机,老婆啥也不懂,但是掌握经济大权,用火了往垃圾桶一扔,不许修。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负极是正极接触不好,电池很努力的往前升刚刚够到,所以可以开机,动动就缩回去了,又开不了机,老婆 ...

买新的不是更好,不过就没得玩的了

网友:
用的不多两节电池能用很久,我的自打买了就没换过电池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改动,只不过是加装的电源插口,锂电池在外面插上就行,这样可以应对所有的临时应用,只要一套装置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