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电视盒子光纤输出音频出现杂音问题

楼主(2019-10-23):
数码视讯Q5电视盒子光纤输出音频出现杂音,是不是盒子输出44.1k音频,而后级dac是48k,造成不同步晶振频率出现杂音?电视盒子好像没有48k选项呀!

网友A:
直接hdmi出声音不就好了?一个破机顶盒还整光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hdmi出声音不就好了?一个破机顶盒还整光纤啊

光纤和同轴是hdmi音频无法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纤和同轴是hdmi音频无法比的

什么理论?可以传送视频的规标不如单音频?可以解几十声道高码流高采样的规标不如只能解几声道连HD都传输不了的?
被当年的LP下了毒吧,如果说执着于模拟,那光纤同轴HDMI都是数字的啊。

网友B:
同数字来说,光纤有夹角损耗、同轴有电信号干扰。HDMI是失真相对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数字来说,光纤有夹角损耗、同轴有电信号干扰。HDMI是失真相对最低的。

我觉得同轴宽带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理论?可以传送视频的规标不如单音频?可以解几十声道高码流高采样的规标不如只能解几声道连HD都传输 ...

同轴解码后还原度是最高的,hdmi会因为传输视频而压制音频传输

网友C: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你看的机顶盒接收到的音频已经是被压缩后的MPEG2编码或者MPEG3,何来的所谓和更高音质?

网友D:
就输出到电视机放音的还管那么多,直接解码输出不就行了?不少电视机还甚至连spdif的数字音频输入都不提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输出到电视机放音的还管那么多,直接解码输出不就行了?不少电视机还甚至连spdif的数字音频输入都不提供 ...

HIFI玩家不这样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你看的机顶盒接收到的音频已经是被压缩后的MPEG2编码或者MPEG3,何来的所谓和更高音质? ...

光纤数据信号呀,输入到dac解码后音质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纤数据信号呀,输入到dac解码后音质最好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机顶盒的音源本就不好,后面无论接什么音频处理设备对音质都不可能有本质的提升,最多就是避免音质进一步损失。

换一种方式说吧,你觉得播放MP3压缩格式的音频需要什么设备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HIFI玩家不这样认为的

用电视机hifi?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轴解码后还原度是最高的,hdmi会因为传输视频而压制音频传输

哪个大神告诉你HDMI压缩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