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喜欢同时开六七个以上的网页

楼主(2019-10-23):
至少同时开六七个,有时候会更多。
未能关闭的网页,都是有任务未能处理完的。
最担心的,就是经常性会出现网页崩溃,所有的页面都不见了。

痛心!

网友:
去五金店买把windows修复锤

网友:
用傲游云浏览器。开16个网页预览

网友:
我经常同时开十几个网页,你选择记住最后登录的页面就好了,就算浏览器奔溃,再次打开就会恢复上次的那些页面

网友A:
用chrome每次都是十几个网页没任何卡顿,还是酷睿2的笔记本,3G的内存,自己做的JMF612的64G固态,算是渣渣配置了,但是不能用firefox,否则一开就卡

网友:
win7用谷歌,win10用自带。我说完了。

网友:
chrome,每次30-40个然后看完一个关一个,只要内存够多,一点都不卡。

网友:
星愿浏览器不错

网友B:
你该换机子了,我经常开几个个网页的,多的时候上百个。

网友:
才六七个啊,我查资料的时候经常开个二三十个都没事,火狐,32G内存

网友:
用谷歌浏览器吧,多开网页没问题的,而且就算是意外断电关机蓝屏什么的,再次开机打开浏览器也会提示恢复之前未关闭的所有网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chrome每次都是十几个网页没任何卡顿,还是酷睿2的笔记本,3G的内存,自己做的JMF612的64G固态,算是渣渣 ...

内存太小了~8G内存可破,其实chrome也最好是8G+才流畅

网友:
360极速,就算不小心重启了,打开还会有提示打开原来未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太小了~8G内存可破,其实chrome也最好是8G+才流畅

你想多了,chrome的话2G就很流畅了,firefox是因为硬盘的关系

网友:
我平时一般开30到50左右页面,从未出现过崩溃,浏览器都是自己精心打磨过的

网友:
cpu如果不是老掉牙的话,就不应该是瓶颈!
1、是你的机子内存不足,现在4G已经少了,至少8G吧。
2、或者系统盘还在用机械硬盘?网页多了读写硬盘很频繁,固态硬盘能让你感觉不到读写的操作,机械硬盘就只能咔咔咔地等待了
3、系统垃圾太多或C盘满了,清垃圾吧
4、浏览器问题,换个浏览器试试,我用的是遨游浏览器

网友:
需要加大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换机子了,我经常开几个个网页的,多的时候上百个。

几十个网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hrome每次都是十几个网页没任何卡顿,还是酷睿2的笔记本,3G的内存,自己做的JMF612的64G固态,算是渣渣 ...

chrome打不开网页啊!所有网页都打不开,就连自身设置也打不开,chrome内核的所有浏览器都是这样的,都重装WIN7系统了,也不行,网上所有办法都试了,怎么办啊?习惯用世界之窗浏览器,目前只有切换到IE内核将就使用,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你的系统不对吧,换一个镜像试试,估计是被精简过什么东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