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中维960p半球监控

楼主(2019-10-23):
最近有两个坏的监控找人终于得以更换,之前没弄过这东西,拆开给大家看看,好像光敏感应原件坏了!!!遮住没任何反应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用的寻找网络ipc管理地址的电脑软件啊

楼主:
只用了4根,另外两根接的220的电,有具体方法吗!

网友A:
网线里接220的电,也真是人才啊,
我一般都是在网线里走变压后的12V直流,

网友B:
网线里接220v,人才中的人才了,,                          给再多钱我也不接

楼主:
需要新接一路监控,大约需要40米下图网线,用ipcam室外机,单独供电,网线直接接交换机,用下图里的网线,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信号??

网友C:
我那摄像头咋没有光敏感应元件呢?

网友:
40米应该问题不大,就近取交流电或者用综合线吧,一条线过去信号、电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里接220的电,也真是人才啊,
我一般都是在网线里走变压后的12V直流, ...

嗯,装监控的人弄得,我最近才玩有线监控,谢谢大家提醒。
闲鱼买的海康nvr才替换下之前的中维nvr,还是海康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里接220v,人才中的人才了,,                          给再多钱我也不接

嗯,太可怕

装修还有个黄色透明音频线接的市电,有次差点被电到?!!!!

网友:
现在有集成电线和网线一体的。不过不建议这种220V。

楼主:
另外再问下大家nvr的ntp服务器用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摄像头咋没有光敏感应元件呢?

我的有,晚上红外灯就打开了

网友D:
那种线是网络综合线,小功率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有,晚上红外灯就打开了

但是晚上天黑也能自动开红外线

楼主:
不知道海康萤石后台能看到摄像头视频不???海康nvr 萤石云那里没选择加密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线是网络综合线,小功率问题不大

哦,那还好,摄像头最多50瓦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用的寻找网络ipc管理地址的电脑软件啊

中维官网有,经常用我

网友:
Ingenic T10 MIPS CPU+Omnivision OV9750感光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维官网有,经常用我

abc

123

哈哈,这个设置了多个网断也没搜索出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