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一个CPU风扇诱骗器

楼主(2019-10-23):
有台戴尔主机,CPU风扇太吵用电磁炉风扇代替了,结果每次开机都提示CPU风扇掉了需要按F1才能启动,强迫症表示受不了,动手做一个方波发生器输出给CPU风扇插座的转速检测线,这样主板就认为有风扇而直接启动。

制作过程:
剪一块洞洞板,刮开焊盘,一个焊盘焊2个管脚

LM358贴片IC

芯片焊上去

焊接外围电路,电容是节能灯拆的,电阻都是废板拆的

最后把这个模块接上风扇接口,红黑接电源正负极,绿线接测速线,这样电脑启动可以检测到风扇转速信号,跳过F1直接进入桌面。

电路图在楼下

网友:
高人膜拜中。。。。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我以为是用555做呢,竟然还能用358做,楼主大大分享个电路图呗

网友:
一根线解决的事还要用诱骗器
直接机箱风扇测速线和CPU风扇的测速线连接就行了

楼主:
电路图

@2n3055 做的主板风扇欺骗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1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

振荡器么

网友:
主板bios设置里有的可以设置忽略风扇检测。

网友:
简单的设置操作一下!不要搞的过于复杂!

网友:
运放比555好找,谢谢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
BIOS里关闭风扇监控和F1就行了,

网友:
用的着这么复杂吗?

网友A:
哎~可怜的孩子,被QC诱骗给坑惨了,啥都诱骗一下....BIOS关了风扇检测不就完了....费那电.....

网友:
你这个还有按F1,前几天我遇到一个HP主机没检测到风扇就自动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可怜的孩子,被QC诱骗给坑惨了,啥都诱骗一下....BIOS关了风扇检测不就完了....费那电..... ...

你怕是没见过几个品牌机,要是能改你觉得楼主是闲的蛋疼吧。连直接断电的品牌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没见过几个品牌机,要是能改你觉得楼主是闲的蛋疼吧。连直接断电的品牌机都有 ...

别说品牌机,某些大厂的主板检测到CPU FAN没有接上风扇,连电都不会通。怀念曾经的ABIT I90HD,就是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没见过几个品牌机,要是能改你觉得楼主是闲的蛋疼吧。连直接断电的品牌机都有 ...

不知道你说的啥品牌机.....至少DELL,HP,联想啥的一线品牌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啥品牌机.....至少DELL,HP,联想啥的一线品牌还是有的。

HP 联想都没有好吧,我专门卖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