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畅想5s 充电口 刚烧了

楼主(2019-10-23):
无端的烧了,这问题是手机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还是充电线问题啊?

楼主:
现在是充不进去电了,初步判断,充电口出问题。

网友A:
省条线,废个手机,这个线一看就是小厂来的,你居然敢用

网友B:
这图片真考验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条线,废个手机,这个线一看就是小厂来的,你居然敢用

这条线是赠送的,用了很多年了,其实还可以,今天尽管成这样,但别的手机还能冲进去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片真考验视力。

用s4 照不出来,换了个10年前的手机拍的,多担待啊。

网友:
刚好可以买 买买,双十一到了~

网友:
新手机买起来

网友:
恭喜你 去华为售后讹人吧 华为对这种紧急事件比较看重 不给你换新机也得给你修复的漂漂亮亮的 烧坏的后盖都得给你换新的

网友:
保外都不怕 去售后当大爷就行了

网友C:
大电流发热烧的,检查一下是线接头和手机插座接触不良,还是手机内部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发热烧的,检查一下是线接头和手机插座接触不良,还是手机内部原因 ...

谢谢回复,我计划先买一个用着,这个慢慢修。

网友D:
从图片上看,估计是线的问题导致的!然后不知道楼主的充电头用的是原装的还是贴牌的。。。。。。

网友E:
看烧的位置是手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上看,估计是线的问题导致的!然后不知道楼主的充电头用的是原装的还是贴牌的。。。。。。 ...

不是原装的,线也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烧的位置是手机问题

我最担心的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type-C接口的手机(MOTO Z2 force)昨天充电口也烧了,不过刮一下充电口的触电还可以用,现在换成5V 1.5A的充电器,之前是QC3.0的,现在不敢快充了,数据线触电里面的塑料也烧了,但手机跟数据线的外观没什么变化。

网友:
充电线太差导致的,插头和插座接触电阻太大,时间一长热量累积所致。玩数码的人一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在这之前通常会伴随充电难充,充电慢等情况,这个时候就要换掉接口和线了。一起换比较靠谱。

网友F:
目测问题不大,换个座和线就好了。座子热量累积把外壳烤变形了而已。莫慌,一切还在掌控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问题不大,换个座和线就好了。座子热量累积把外壳烤变形了而已。莫慌,一切还在掌控之中。。。:lo ...

谢谢,这是我这是我最希望的结果。线好换,插头难一点。不知道跟三星s4的能不能通用?S4 我还有一个充电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