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激光测距仪怎么选?

楼主(2019-10-23):
想买个激光测距仪,100量程,多数是室内用,偶尔室外用,看了淘宝有红光,绿光,还有带摄像头的,不知如何选择。

请用过的坛友指点下,说说体会。

网友A:
100米扯淡,民用最大40米,50米就几乎不可能了(室内跨度一般没有40米,户外40米有各种干扰),买正常价位的普通牌子货就可以了,这个误差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米扯淡,民用最大40米,50米就几乎不可能了(室内跨度一般没有40米,户外40米有各种干扰),买正常价位 ...

户外望远镜式的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米扯淡,民用最大40米,50米就几乎不可能了(室内跨度一般没有40米,户外40米有各种干扰),买正常价位 ...

随便一个厂房,办公楼就是一百来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米扯淡,民用最大40米,50米就几乎不可能了(室内跨度一般没有40米,户外40米有各种干扰),买正常价位 ...

那你说我买多少米的比适合适。

网友C:
我也一直没敢买  我主要室外用 怕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说我买多少米的比适合适。

民用40米的买龙韵70块的那种就可以了了,如果你使用频繁,那就买优利德、博世等大牌子的,但是精度上不会有明显差距(10米误差1、2毫米),只是使用操作上略有区别,还有就是周围电路质量更好点更耐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户外望远镜式的有推荐吗

没有接触过望远镜式的,无法给你推荐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便一个厂房,办公楼就是一百来米呀

100米的我是真没用过,知道有,但是怎么也得600+的价格了,那个做工要求比较高,而且,厂房的话,遇到蓝色绿色的墙,距离要缩减的,只有白墙才能达到标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没敢买  我主要室外用 怕用不了

户外25~30米基本没问题,40米要看测量点的反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米的我是真没用过,知道有,但是怎么也得600+的价格了,那个做工要求比较高,而且,厂房的话,遇到蓝 ...

那是买红光还是绿光?

网友D:
100米的比较少一点,40 60比较常见,激光测距有绿光的吗,好像都是红光的吧,激光水平仪室外绿光的清晰多了,我五六年前买的华盛昌65米,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米的比较少一点,40 60比较常见,激光测距有绿光的吗,好像都是红光的吧,激光水平仪室外绿光的清晰多了 ...

有绿光的,但是比红光的贵好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绿光的,但是比红光的贵好多呀。

红光室内用起来问题不大,室外光线强的时候很难看清楚,绿光就显眼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米扯淡,民用最大40米,50米就几乎不可能了(室内跨度一般没有40米,户外40米有各种干扰),买正常价位 ...

100米很正常  我现在用500米的 厂房几百米正常使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97论坛里有个1000米看看吧

网友:
户外要有光学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买红光还是绿光?

室内红光好点,室外绿光好点

网友:
我买了个户外望远镜式的,几百块钱吧,用处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97论坛里有个1000米看看吧

测距镜有最小量程限制,通常是3-600,3-1000,限制了室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