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三/H3C Magic R300-2100M路由 拆机

楼主(2019-10-23):
H3C新品路由器,R300老版本是1200M,升级到2100M了,拆台看看和老版本有什么不同。
六脚蜘蛛一样

菊花

裸体图,六条天线倒是真实的,遗憾的是双频都没有外置信号放大器,散热也比老版本差。

8367S交换机芯片

8M闪存

8814BR无线芯片

8197FH主控

背板,光秃秃的。

总结:除了5G芯片比老版本强了点外,其它芯片完全一样,散热、功放等全面缩水。价格则比1200M的版本贵了二十多元,选购意义不大。

网友:
都用的螃蟹芯片?

楼主:
200以下的路由大多数都是全螃蟹方案了,300以内的也有不少是螃蟹,H3C、TP三贱客、腾达等,都是如此。用个MT7621/BCM47189等,都TM成了良心产品。。。

网友:
讨厌H3C的东西, 因为经常是软故障, 时有时无, 找半天才找出来

网友A:
一锅大螃蟹还没功放,看看就好

网友B:
怀念翻车讯啊,如果公司还健在的话,真的把无线路由器市场重新洗牌,最起码低端市场会。

楼主:
然并卵的是,目前没多少设备支持MU-MIMO,而且不同厂商之间兼容性也有问题。还不如加功放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念翻车讯啊,如果公司还健在的话,真的把无线路由器市场重新洗牌,最起码低端市场会。 ...

公司还在啊,只是半死不活如果只是正常运营,婓讯是翻不起大浪的。正常销售他家的产品,我们这个价是绝对买不到的。其次渠道、口碑、用户群等的建立,不是简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锅大螃蟹还没功放,看看就好

这款确实不太值得选购,R300-1200M版的起码还双功放。。。不知道H3C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以下的路由大多数都是全螃蟹方案了,300以内的也有不少是螃蟹,H3C、TP三贱客、腾达等,都是如此。用个 ...

tp目前ap还没大量用8197f,可能是因为realtek没有适配vxworks,主要用的是千兆交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并卵的是,目前没多少设备支持MU-MIMO,而且不同厂商之间兼容性也有问题。还不如加功放有用。 ...

你可以买rtl8814au的usb网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确实不太值得选购,R300-1200M版的起码还双功放。。。不知道H3C怎么想的。。。 ...

怎么想的,最近经济这么差,你心里没点数?用什么方案才能赚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以下的路由大多数都是全螃蟹方案了,300以内的也有不少是螃蟹,H3C、TP三贱客、腾达等,都是如此。用个 ...

H3C低端全系列腾达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H3C低端全系列腾达代工

特发东智,跟腾达无关吧

网友:
360 2100m169真香

楼主:
配置高,做工一般,无功放信号一般。不过比H3C这款要好。

网友(2020-02-21):
确实严重缩水,而且设计不合理

网友(2020-10-13):
工业用做工还不错,家用路由太省了 功放都没有,天线连插座都省了。 总之能省毫不犹豫的感觉。。。。。 价格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