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我的新作品出来了手动空调车型改成自动的

楼主(2019-10-23):
新作品:通用型手动空调车改装自动空调
设计目的:将手动空调的车型在不改变原车线路和功能的情况下变成自动空调。
工作原理:温度探头检测车内温度,如果高于设定温度输出空调信号到原车的信号线上。
整体思路:做成一个小盒子,放在车内部,搭上原车的空调信号线,用手机连接这个盒子的蓝牙,做通信,可以查看当前温度,设定温度,启动关闭,还可以测量电瓶电压。
手机端软件:本来想做APP的,很多人一看要装个新的APP就不愿意了,最后做成了微信小程序。在微信中可以直接扫描使用。

电路图:
右边的长长的是继电器,考虑到可靠性,最终选用了宏发的继电器,很贵但是很长寿

最后装上外壳:
打开手机:

深圳地区诚征车友测试安装,免费赠送。请联系我。只要手动空调的车型哦
外地的坛友也可以参与评测,需要做到:改装过程拍照,线束的接线的清晰照片,车型的描述,发汽车之家论坛相应的车型论坛里,确认能做到上述的请私信地址给我,我安排快递。

手动改自动空调控制器wifi版发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396

网友A:
离得有点远,河南,

网友B:
想法不错,不过很好奇是怎么控制空调的
NTC的话不好布线,考虑一下红外温度传感器?

网友:
重庆的手动空调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不过很好奇是怎么控制空调的
NTC的话不好布线,考虑一下红外温度传感器? ...

放到鼓风机回风口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得有点远,河南,

也可以的,提供改装过程的照片,线束的接线照片。可以做到的话私信发邮寄地址给我。

网友C:
我的车,空调开关是轻触按钮,继电器无法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空调开关是轻触按钮,继电器无法控制。

完全可以的,继电器按照这个接就好了,通电继电器动作一下,断电继电器动作一下.12V的话电阻相应减小就好了.如果断电不想继电器动就去掉电阻改成在电容上并联一个100K以上的电阻

网友:
汽车的空调,没拆开过都不太懂,要是能搞个群,拿到的,能指导下,包括发帖也能指导下,那我就想来个,不然,我怕自己不能胜任,

网友:
没必要电子控制,给暖风水管加上个四通阀,夏天切换一下四通阀就行。
推荐一下矿坛的帖子学习一下:低配车上的机械空调是否可以达到调温 恒温效果? 答案是…… - 〓汽车讨论交流〓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空调开关是轻触按钮,继电器无法控制。

以福克斯为例,如上图。轻触按钮最终控制的是2号线(黄绿),当按钮按下去的时候,该线为低电平,反之为高电平。
将控制器的继电器输出线搭接到该线上,另一端接0V就完成了。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本控制器我已卖出上千台。坛友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试试。

网友D:
手动拉线的也可以吗

网友:
只控制空调AC开关有用么?风速为0档时不工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拉线的也可以吗

那个拉线是冷热混合风门。还有一个空调开关的。可以

网友C:
淘宝买了几块XH-W1209 数字温控器回来,后来懒动手,再后来兴趣又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了几块XH-W1209 数字温控器回来,后来懒动手,再后来兴趣又淡了。 ...

那个摆在那里不好看,现在的是蓝牙版的,微信控制。要不要再重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摆在那里不好看,现在的是蓝牙版的,微信控制。要不要再重燃一下? ...

淘宝的上我也搞过,感觉效果不好,要么长时间不启动,要么频繁启动

网友:
河南是不是有点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了几块XH-W1209 数字温控器回来,后来懒动手,再后来兴趣又淡了。 ...

同样买了看看麻烦又没装

网友:
想法不错,就是现在燃不起这个激情的路过。

一台老车是手动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