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测电池容量,于是自己想土办法

楼主(2019-10-23):
电池额定电压24V,额定容量3.3AH,79.2wh。

1,用220v200w白炽灯泡作为负载。
根据I=P/U,电流为200÷220=0.91A,电阻R=U/I=220÷0.91=241.7Ω。
p=24²÷241.7=2.38w,功率太小。。
79.2÷2.38=33小时
2,用5000w电炉丝,p=24²×5000÷220²=59.5w,功率还是太小。。
79.2÷59.5=1.33小时。放电电流2.47a。
,所以,有没有更快的办法?另外,我这计算方法对吗?

网友:
1、灯泡和电炉丝在工作时和不工作时的电阻明显不同
2、电炉丝可以截断

网友A:
你不会平白无故买个电池摆着看吧,肯定有个工具对吧,你完全可以把电池装在工具上边用空载转动来测试嘛,先测一下空载电流,假如3安培,再让它连续运行,计时看看何时停止,假如一小时后停止,就是3安时,这样多省事,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平白无故买个电池摆着看吧,肯定有个工具对吧,你完全可以把电池装在工具上边用空载转动来测试嘛,先 ...

是个锂电钻,,,然后我按网上别人测评时的样子,拧螺丝,拧了一百多个以后,结果一格电都没用掉。。而锂电钻的空载电流很小,空载功率也就三四十瓦吧,要是连续按电钻两小时,我估计我会疯。。。所以我就想找个大功率负载,这样能快一些。。。

网友:
用电子负载测呀

网友:
用两个汽车灯泡串联接电池放电,几分钟测量一次电压和电流,然后取平均值,放电用时,三个数值相乘,得到的数值应该比较接近电池电量的吧

网友:
再不济也要花30来块买个带统计功能的表头吧,负载就无所谓了,灯泡、电炉丝的随便选。不然你估摸着统计那误差也差距的离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锂电钻,,,然后我按网上别人测评时的样子,拧螺丝,拧了一百多个以后,结果一格电都没用掉。。而锂 ...

谁让你连续用手按2小时了,你不会用尼龙绑扎带或绳子把开关绑住,然后再插上电池试验吗。

网友:
上边的办法只是测容量最简单的办法,准一点的办法还是应该买一个放电仪,再买些水泥电阻作负载来检测。见图片:

网友:
9楼的办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