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多的坏处

楼主(2019-10-23):
同一个楼层 3个房间,服务器在中间,
另外2个房间在周边  机房在中间位置  每个房间放一条主线 (大厅小 都是房间  ) 然后每个小房间放一个8口的交换机
算起来 用了5个8口交换机   还有4个16口交换机(都是千兆 )
这样布线有啥坏处
是不是
交换机
越多
越容易网络瘫痪?

其实我的问题通俗讲  就是 直接从主交换机走线会比较好 ,还是从主交换机出来一根线 然后再接交换机比较好

网友:
只要交换机工作稳定,带宽足够,就基本没啥事。反之就有问题了。一般认为内网设备越多,故障率就越高,因此在方便的情况下,我喜欢把所有线路集中在一台好点的核心交换机上。

网友:
交换机存储转发,都有延时。从起点到终点,沿信号流程,加的越多,延迟越大

网友:
另外,接点越多,发生故障的几率越大

网友:
怎样走线都一样的应用,
看需求了。
如有些需内外网的,走一条线过去接交换机就用不了。

网友:
多一道接口就多一个故障隐患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肯定是用的交换机越少越好~

网友:
为什么不用路由器?二级、三级用路由器比交换机强多了.
这边有个公司,就一台主路由器,自上而下有三、四级交换机,经常黄色感叹号,冲突、堵网,结果下级全部换上路由器,开限速,近两百台主机同时工作完全正常。

网友:
交换机,人多管理不好,容易出现私接路由,然后又不会设置,导致网络风暴,整个网络都卡死,路由器出问题,一般就局限在那台路由器,不会让整个网络都出问题,但是坏处就是两个路由器之间的电脑共享会有问题,另外交换机负荷小,不容易出问题,路由器负荷大相对容易出问题。

网友A:
1软路由+1千兆交换机+N路由器=稳定不翻车 故障了极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软路由+1千兆交换机+N路由器=稳定不翻车 故障了极低

为啥是路由器 而不是交换机 ?

网友C:
别听楼上几位不懂装懂的乱说,听听网络工程师的建议:

1、首先回答你最后的问题,当然是从中心交换机直接出来好(尤其是服务器),问题是你用了那么多交换机,一定是你终端比较多,你有那么多口的交换机吗?你完成了所有终端集中至机房的布线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你是家里还是公司单位?如果你是家里,那么没有那么复杂,1出口路由+(1台中心交换)+若干台边缘交换,一点问题没有,简单的要死的网络。

3、不管是家里还是单位,有2个组网原则必须注意:一是不要形成环路,一定要是树形结构,你想象一下树干-树枝-树叶的样子就知道了,没有一根树枝从树干里出来再长回树干的,一旦形成环路,你的网络一定崩溃。二是交换机尽量少串接,能2级就不要3级,即中心交换--边缘交换,如果实在要串,也不要超过三层,即中心交换--汇聚交换--边缘交换,超过三层,你的网络也许没事,也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最糟糕的一种串接是:中心交换---交换---交换---交换---交换................

4、如果你是公司单位,那么情况稍微复杂。你一共用了9台交换,如果你的终端比较多,比如说有100台以上,那么你的网络比较容易出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广播域的概念,解决方案是划分子网(VLAN),你的路由器或中心交换必须支持。

5、所谓的“交换机越多越容易网络瘫痪”,说对也对,说错也错。网络规模大了,终端出问题影响网络效率的概率变大,早几年1台终端感染病毒网卡满载发送广播包堵塞整个网络的情况很常见,划分子网其实就是为了针对这类问题,让影响的范围局限在一个子网内。说错呢,不论你的交换机有多少,只要你组网的时候遵循一些规则,别乱串接,别乱环路,出问题的概率也是很小的,你这小网络都担心的要死,那些大公司大国企怎么办,人家动辄几百台上千台交换的。

网友:
从电脑到路由器中间最好不要经过超过2台的交换机, 原因嘛, 出故障的时候排查非常麻烦, 而且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恶心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听楼上几位不懂装懂的乱说,听听网络工程师的建议:

我就遇到过一个第三层交换机不定时被踢下线的问题, 换成路由就一切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遇到过一个第三层交换机不定时被踢下线的问题, 换成路由就一切正常

你都是三层交换机了  生成树 ospf   这些不好用是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是三层交换机了  生成树 ospf   这些不好用是咋的

有些小单位把三层交换机当傻瓜交换机用的,啥都没配,网关只有1个,在路由器上呢,企业级功能一点没发挥,当然出问题就头疼了

网友(2019-11-22):
引用 网友B:
为啥是路由器 而不是交换机 ?

成本和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是路由器 而不是交换机 ?

交换器一台足够 如果不用路由器可以用无线AP

网友:
还是尽可能地让这个树形 扁宽 一点儿,
而不是 高窄 一点儿,

什么 线速转发 啦,什么 背板带宽 啦,
一大堆的术语,头好大

网友(2020-03-30):
你弄一堆的傻瓜交换机,一旦形成环路,你哭都找不到原因。既然是单位的,就买网管型的交换机,最少要启用stp协议。路由器和交换机工作原理不一样,别听人瞎BB,用路由器会上升到第三层转发,延迟会更多,交换机是线速转发,要快些。
如果单位电脑非常多,建议采用网络扁平化,彻底封死广播冲突,arp攻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