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改一个手电为锂电

楼主(2019-10-23):
今天翻到一把手电,电瓶坏了,充不了电,从废料里找了锂电池,充电板,不用多长时间弄好了,上图。

网友A:
这种灯不值得改,灯珠功率太小了

网友:
同款手电筒

网友:
楼主技术超群一般

网友B:
上次也捡了个这种手电筒,里面空间太小放不下18650就没改锂电,手机电池都是3000左右的大板,更放不进去

网友C:
电池板直接接开关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板直接接开关上吗?

串了一只二极管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了一只二极管降压

好的,知道了。

网友:
亲测,直接把4056板子接到原来电瓶线就可以,不过充电电流才50mA太慢了,我都是充三天才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不值得改,灯珠功率太小了

可以换灯珠,我就是这样的,换了1-3瓦的灯珠,电流大约350毫安,很亮。。。。。

还可以换F8草帽灯珠0.75瓦的,也很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次也捡了个这种手电筒,里面空间太小放不下18650就没改锂电,手机电池都是3000左右的大板,更放不进去:lo ...

放的下18650.。。。。。。。。。把其他塑料都烫平就好了。我做了这样的三个手电,充一次电能用1周到一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放的下18650.。。。。。。。。。把其他塑料都烫平就好了。我做了这样的三个手电,充一次电能用1周到一个 ...

把后面的塑料螺丝柱干掉是可以放18650,你充一次才用一个月?我家里有个充满电两年了,不过平时用得少,都是我妈用,一个月就用两三次,2600mah电池。

网友:
不改充电电路锂电会早衰。

没注意看,是有充电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后面的塑料螺丝柱干掉是可以放18650,你充一次才用一个月?我家里有个充满电两年了,不过平时用得少, ...

我晚上起夜都是用手电,电灯太亮,会让人清醒,不利于继续睡觉。开手电,人迷迷糊糊的去卫生间,回来继续迷迷糊糊的睡

网友(2020-08-16):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灯珠,我就是这样的,换了1-3瓦的灯珠,电流大约350毫安,很亮。。。。。

还可以换F8草帽灯珠0.75 ...

不错,坏了二个,正好想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灯珠,我就是这样的,换了1-3瓦的灯珠,电流大约350毫安,很亮。。。。。

还可以换F8草帽灯珠0.75 ...

原来的电路 能支持0.75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