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Dell Latitude10ST2E平板主板改装成主机

楼主(2019-10-23):
机型:Dell Latitude10ST2E平板
材料:拆机主板、电源19V(显示器电源均可)、亚克力盒子、DC电源插座一个
说明:负极直接板子上面,正极接电源排线旁边的焊点上面。

楼主:
 沙发自己的呢

网友:
我都是随便找个盒子装着就好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会很卡吧?

网友:
还行,我的是台电的x80h,就是这样用的。看看网页,看看视频,够用啦。

网友A:
可以直接插电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插电源使用?

是的,充电接口直接不用,找到板子上面对应的正负极,19v电压开机使用。

网友:
还可以做得袖珍一些,便于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