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一个原理图.电热丝瞬间加热

楼主(2019-10-23):
以前小时候上小学,教科学课记得有过一节课是:
一节1.5V 7号或者5号电池. 一根电热毯的电热丝 4-6CM长左右.
电热丝一头接电池负极,一头碰触正极.电热丝就会发热.
然后,老师让我们做干电池的泡沫切割机.就是这个原理的应用.
----------------------------------------------------------------------------
现在我想请教一下论坛大神们,还是上面提到的原理.
要做一个类似火花塞点火器的东西.当然,电弧原理的也可以.
--要实现
--1.带开关,可以延时5秒以上.时间可以不精确.
--2.电源必须为干电池1.5-4.5v.
--3.瞬间产生的温度必须达到燃点

网友:
淘宝上脉冲燃气灶打火器应该就差不多

网友:
电子烟就可以吧

网友:
遥控点火器,点烟花的,哈哈

网友A:
买个3v灯泡,打破玻璃罩就行。

网友:
若干年前就玩过,手电灯珠,敲破玻璃壳
最简单的延时电路电阻/电容/三极管组一个电子开关

网友:
楼主想做远程引爆装置?

网友:
那种最便宜的用电池的打火机,号称指纹识别的

网友:
多股电线拆单股,绕几圈,不过可能是一次性的,想多用几次可以拆个电热毯

网友(2019-12-03):
东西做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3v灯泡,打破玻璃罩就行。

缺点是    一次性的。

网友:
楼主说说具体应用吧,同学们怕一不小心成了同伙

网友B:
燃点说的很空泛啊,不同的东西燃点不一样,楼主你想点燃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点说的很空泛啊,不同的东西燃点不一样,楼主你想点燃什么?

发热丝能点火柴就行~能点棉签棒那种的~

网友C:
想放火?5秒估计跑不多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放火?5秒估计跑不多远吧?

纵火有罪~~~只是快过年了嘛~弄个点炮仗的玩玩~

网友:
镍铬丝,你要的应该是这个

网友:
淘宝上充电打火机,电弧的那种就是,以前做的,用的显示器灯管驱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燃点说的很空泛啊,不同的东西燃点不一样,楼主你想点燃什么?

天然气空气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