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免费分享一个LM358,NMOS+PMOS的贴片T12控制板

楼主(2019-10-23):
说明下:背面的板如果用PMOS,只需要焊接PMOS上去就可以了,如果用NMOS,就剩下PMOS不焊,其他全补上。。。
电容跟电阻用0805型号的
可调电阻是10k

免费分享立创的连接,有需要自己打开网址上去打板吧。
地址

这是电路图,根据616的板自己加上去的

单面板

另外自己做了个15P的生产文件,有需要就下载直接去打板吧

15P生产文件

单板备用

网友:
再分享一个393版本的就全了

网友A:
打完板就是15X5=75片小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完板就是15X5=75片小板。

75片这是传给第几代都用不完啊

网友C:
是616那种芝麻粒大的贴片吗?还是比较大,可以用尖头电洛铁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616那种芝麻粒大的贴片吗?还是比较大,可以用尖头电洛铁焊接的?

这个用0805贴片的,比616的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片这是传给第几代都用不完啊

可以跟其他板拼啊

网友:
挺好的,赞一个。这辈子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用8050贴片的,比616的大一点点

用放大镜,应该可以。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放大镜,应该可以。多谢大神!!!!

没必要吧,我焊接也616的板不需要放大镜啊,哈哈,

网友D:
想要一个洞洞板936控制器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一个洞洞板936控制器谢谢大神

洞洞板不会画啊,哈哈

网友:
楼主可以来个物料清单吗?谢谢

网友:
上次看到个616 可以加烙铁架休眠的,,

网友:
不错不错,等把上次打的板用完就可以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吧,我焊接也616的板不需要放大镜啊,哈哈,

如果和你一样牛,那我就可以自称大神,接受众人膜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一个洞洞板936控制器谢谢大神

我仔细查了一下价格。diy936比买成品贵多了。

网友:
网站有问题,下载总是失败。还扣了MB。有嘉立创的2个地址吗?

网友:
分享网盘就更地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