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换屏幕总成

楼主(2019-10-23):
网上收的小米8,6+128的300块,卖家说换过屏不好用有时有点乱跳,压了一下,显示也不正常了,一半正常一半暗,可能漏液了,开机也不正常有时定米卡住了,有时又可以,中框也有掉肉
外观没问题内伤了

还能显示

这坏屏也是oled的,但是是后压的,触屏换了,原装的有10条排线后压的只有6条,还有个章

买了个拆机几乎全新金色中框20,拆机几乎全新的原装oled屏430,共花了450

先套上去试一下

楼主:
装机测试正常,防尘,水,海棉胶套小配件照搬就没拍照了,屏和后盖用t7000的胶粘了一圈,这胶水还可以

外观有99新了吧,就是有点另类,铝中框应该是黑色的给我换成了金色,偶尔开机定屏刷机解决了,重启了约20次没出现过了

网友A:
MI8通病,据说是屏幕这个地方封不好导致脏东西进去然后腐蚀断线,或者是自然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8通病,据说是屏幕这个地方封不好导致脏东西进去然后腐蚀断线,或者是自然虚焊。 ...

应该是有这种情况,但我深山得爆屏的多一点,这屏很容易内伤,好多都是外屏好好的内屏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8通病,据说是屏幕这个地方封不好导致脏东西进去然后腐蚀断线,或者是自然虚焊。 ...

应该是有这种情况,但我觉得爆屏的多一点,这屏很容易内伤,好多都是外屏好好的内屏碎了

网友:
LZ这次不表演现场折手机了,哈哈哈

网友:
厉害,真是厉害,屏幕现在网上买好多次品屏幕,我那三星手机二手能用的也就400块,一个屏幕总成号称原装的卖的比400贵

网友:
屏的价都顶得上一台低端机了

网友:
价格不便宜

网友:
修手机是个细致活,辛苦

网友:
二手手机好价!

网友:
我的米8刚碎屏,你原装屏幕从哪掏的,我也想要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怎么判断就只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OLED屏真伤不起。。。

网友:
胆大细心,好手艺

网友B:
手机300+屏460+中框20,快800了。
有点小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300+屏460+中框20,快800了。
有点小贵啊!

坏手机好收。显示屏幕难找。大多都是摔坏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