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电池 从0充到100,表显2360实际有多少容量。

楼主(2019-10-23):
手机用了一年多,今天测试了一下充电。
发现只充了2360,那么实际电池还有多少容量呢?

网友A:
如果手机内部DC直流降压变换的充电方案,估计里面的电池有2500毫安时。如果手机内部线性降压充电,估计里面的电池有2200毫安时。楼主的超薄手机电池质量应该不会太差,而我的N4s和Z17mini都一年后充气撑开塑料屏幕,还好没买蓝宝石屏幕高配版。

网友:
目测DC降压,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机内部DC直流降压变换的充电方案,估计里面的电池有2500毫安时。如果手机内部线性降压充电,估计里面 ...

手机支持高通快充,9v2a。估计是dc降压。原电池2900毫安,现在待机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估摸着这种表的误差,一贯是在2360上面再加个200毫安就差不多了,简单粗暴

网友:
小米6用了2年多次用到自动关机,测试电量大概1800左右,连一天一冲都顶不住。到淘宝50块买了个标3350的自己动手换上,一天下来还可以剩30%的电。新电池实测3400多一点,感觉测试仪还是不太准(用快充只有1600不到)。

网友:
有的需要换算,你这是5V,手机电池标注的电池容量是3.7V 3000,应该损耗不大

网友B:
这是5V下的安时,看Wh啊,14.36/3.8=3779mah,算上转换效率打个8.5折大约3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5V下的安时,看Wh啊,14.36/3.8=3779mah,算上转换效率打个8.5折大约3200左右。 ...

新电池才2900,这个会算出来3200,难道越用越多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电池才2900,这个会算出来3200,难道越用越多了。哈哈。

你那表上显示的Wh怎么感觉不对,不应该是5*2.367吗,应该是11.835Wh呀?按11.835算的话就是3114mAh,再算个损耗,2900mAh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表上显示的Wh怎么感觉不对,不应该是5*2.367吗,应该是11.835Wh呀?按11.835算的话就是3114mAh,再算 ...

安时清零了,Wh没清零吧?也可能充电头带了线补,输出电压高于5V,计算出了的Wh值就大了

网友:
2013年的晓龙600手机sony电芯,现在还在服役,正常使用可以一天时间,没有明显感觉容量衰减。